[emWin] FRAMEWIN创建窗口的标题部分可以取消

楼主(2020-12-04):
FRAMEWIN创建窗口的标题部分可以取消么  就是标题这部分不显示,不是把标题换成空格    那个大哥解答下   多谢

楼主:
貌似自己看手册看到了    自问自答吧   void FRAMEWIN_SetTitleVis(FRAMEWIN_Handle hObj, int Show);      show  1是显示    0  是隐藏

楼主:
貌似自己找到了,自问自答了,希望可以帮到别人
void FRAMEWIN_SetTitleVis(FRAMEWIN_Handle hObj, int Show);
hObj
框架窗口的句柄。
Show
可见时为 1 (默认),隐藏时为 0

网友A:
直接使用对话框,配置Window做主体窗口更方便些。

无论是创建使用,还是怎么玩,都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对话框,配置Window做主体窗口更方便些。

无论是创建使用,还是怎么玩,都很方便。

试了下,果然还是用Window作主体窗口好看点,多谢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果然还是用Window作主体窗口好看点,多谢哥

好的,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