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两个板子之间TCP通信和UDP通信速度测试,TCP是11.1MB/S,UDP是X.XMB/S,含测试程序(2020-12-04)

楼主(2020-12-04):
TCP速度测试:

H743开发板的DM9162做客户端,F407开发板的DM9162做服务器,两个板子直连,H743发送数据给F407(H743的收发性能基本都可以满速,而F407接收性能满速,发送略差点)。

备份下程序。
H743客户端,IP地址192.168.28.240.

#include "includes.h"

/*
*********************************************************************************************************
*                                          用于本文件的调试
*********************************************************************************************************
*/
#if 1
        #define printf_debug printf
#else
        #define printf_debug(...)
#endif

/*
*********************************************************************************************************
*                                  宏定义,远程服务器的IP和端口
*********************************************************************************************************
*/
/* 要访问的远程服务器IP和端口配置,也就是电脑端调试助手设置的IP和端口号 */
#define IP1            192
#define IP2            168
#define IP3            28
#define IP4            241

#define PORT_NUM         1002

/*
*********************************************************************************************************
*                                             变量
*********************************************************************************************************
*/
NET_ADDR4 addr = { NET_ADDR_IP4, PORT_NUM, IP1,IP2,IP3,IP4};
int32_t tcp_sock;

/* TCPnet API的返回值 */
static const char * ReVal_Table[]=
{
        "netOK: Operation succeeded",
        "netBusy: Process is busy",
        "netError: Unspecified error",
        "netInvalidParameter: Invalid parameter specified",
        "netWrongState: Wrong state error",
        "netDriverError: Driver error",
        "netServerError: Server error",
        "netAuthenticationFailed: User authentication failed",
        "netDnsResolverError: DNS host resolver failed",
        "netFileError: File not found or file r/w error",
        "netTimeout: Operation timeout",
};

/*
*********************************************************************************************************
*        函 数 名: tcp_cb_client
*        功能说明: TCP Socket的回调函数
*        形    参: socket  句柄
*             event   事件类型
*             addr    NET_ADDR类型变量,记录IP地址,端口号。
*             buf     ptr指向的缓冲区记录着接收到的TCP数据。
*             len     记录接收到的数据个数。
*        返 回 值:
*********************************************************************************************************
*/
uint32_t tcp_cb_client (int32_t socket, netTCP_Event event,
                        const NET_ADDR *addr, const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switch (event)
        {
                /*
                        远程客户端连接消息
                    1、数组ptr存储远程设备的IP地址,par中存储端口号。
                    2、返回数值1允许连接,返回数值0禁止连接。
                */
                case netTCP_EventConnect:
                        return (1);

                /* Socket远程连接已经建立 */
                case netTCP_EventEstablished:
                        printf_debug("Socket is connected to remote peer\r\n");
                        break;

                /* 连接断开 */
                case netTCP_EventClosed:
                        printf_debug("Connection has been closed\r\n");
                        break;

                /* 连接终止 */
                case netTCP_EventAborted:
                        break;

                /* 发送的数据收到远程设备应答 */
                case netTCP_EventACK:
//                        printf("----%d\r\n", osKernelGetTickCount ());
                        break;

                /* 接收到TCP数据帧,ptr指向数据地址,par记录数据长度,单位字节 */
                case netTCP_EventData:
                        //printf_debug("Data length = %d\r\n", len);
                        //printf ("%.*s\r\n",len, buf);
                        break;
        }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TCPnetTest
*        功能说明: TCPnet应用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M9162TCPnetTest(void)
{
        int32_t iCount;
        uint8_t *sendbuf;
        uint32_t maxlen;
        netStatus res;
        const uint16_t usMaxBlockTime = 2; /* 延迟周期 */
        uint32_t EvtFlag;
    uint32_t t1, t2;

        tcp_sock = netTCP_GetSocket (tcp_cb_client);

        if (tcp_sock > 0)
        {
                /* 使能TCP_TYPE_KEEP_ALIVE,会一直保持连接 */
                netTCP_SetOption (tcp_sock, netTCP_OptionKeepAlive, 1);

        res = netTCP_Connect (tcp_sock, (NET_ADDR *)&addr, 0);
        printf_debug("%s\r\n", ReVal_Table[res]);
        }

        while (1)
        {
                EvtFlag = osThreadFlagsWait(0x0000000FU, osFlagsWaitAny, usMaxBlockTime);

                /* 按键消息的处理 */
                switch (EvtFlag)
                {
                        /* 接收到K1键按下,给远程TCP客户端发送8字节数据 */
                        case KEY1_BIT0:
                t1 = osKernelGetTickCount ();
                printf("------%d\r\n", t1);
                                iCount = 100*1024*1024;
                                if(netTCP_GetState(tcp_sock) == netTCP_StateESTABLISHED)
                                {
                                        do
                                        {
                                                if(netTCP_SendReady(tcp_sock) == true )
                                                {
                                                        maxlen  = netTCP_GetMaxSegmentSize (tcp_sock);

                                                        iCount -= maxlen;

                                                        if(iCount < 0)
                                                        {
                                                                /* 这么计算没问题的 */
                                                                maxlen = iCount + maxlen;
                                                        }

                                                        sendbuf = netTCP_GetBuffer (maxlen);

                                                        /* 必须使用申请的内存空间 */
                                                        netTCP_Send (tcp_sock, sendbuf, maxlen);
                                                }

                                        }while(iCount > 0);
                                }
                t2 = osKernelGetTickCount ();
                printf("测试速度 = %4.1fMB/S\r\n", (float)(100.0*1024*1024)/(t2-t1) * 1000/1024/1024);
                                break;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
}

F407服务器,IP地址192.168.28.241

  1. #include "includes.h"

/*
*********************************************************************************************************
*                                          用于本文件的调试
*********************************************************************************************************
*/
#if 1
        #define printf_debug printf
#else
        #define printf_debug(...)
#endif

/*
*********************************************************************************************************
*                                          宏定义
*********************************************************************************************************
*/
#define PORT_NUM       1002     /* TCP服务器监听端口号 */

/*
*********************************************************************************************************
*                                             变量
*********************************************************************************************************
*/
static int32_t tcp_sock;

/* TCPnet API的返回值 */
static const char * ReVal_Table[]=
{
        "netOK: Operation succeeded",
        "netBusy: Process is busy",
        "netError: Unspecified error",
        "netInvalidParameter: Invalid parameter specified",
        "netWrongState: Wrong state error",
        "netDriverError: Driver error",
        "netServerError: Server error",
        "netAuthenticationFailed: User authentication failed",
        "netDnsResolverError: DNS host resolver failed",
        "netFileError: File not found or file r/w error",
        "netTimeout: Operation timeout",
};

/*
*********************************************************************************************************
*        函 数 名: tcp_cb_server
*        功能说明: TCP Socket的回调函数
*        形    参: socket  句柄
*             event   事件类型
*             addr    NET_ADDR类型变量,记录IP地址,端口号。
*             buf     ptr指向的缓冲区记录着接收到的TCP数据。
*             len     记录接收到的数据个数。
*        返 回 值:
*********************************************************************************************************
*/
static uint32_t tcp_cb_server (int32_t socket, netTCP_Event event,
                               const NET_ADDR *addr, const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switch (event)
        {
                /*
                        远程客户端连接消息
                    1、数组ptr存储远程设备的IP地址,par中存储端口号。
                    2、返回数值1允许连接,返回数值0禁止连接。
                */
                case netTCP_EventConnect:
                        if (addr->addr_type == NET_ADDR_IP4)
                        {
                                printf_debug("DM9000远程客户端请求连接IP: %d.%d.%d.%d  端口号:%d\r\n",
                                                                        addr->addr[0],
                                                                        addr->addr[1],
                                                                        addr->addr[2],
                                                                        addr->addr[3],
                                                                        addr->port);
                                return (1);
                        }
                        else if (addr->addr_type == NET_ADDR_IP6)
                        {
                                return (1);
                        }

                        return(0);

                /* Socket远程连接已经建立 */
                case netTCP_EventEstablished:
                        printf_debug("DM9000 Socket is connected to remote peer\r\n");
                        break;

                /* 连接断开 */
                case netTCP_EventClosed:
                        printf_debug("DM9000 Connection has been closed\r\n");
                        break;

                /* 连接终止 */
                case netTCP_EventAborted:
                        break;

                /* 发送的数据收到远程设备应答 */
                case netTCP_EventACK:
                        break;

                /* 接收到TCP数据帧,ptr指向数据地址,par记录数据长度,单位字节 */
                case netTCP_EventData:
                        //printf_debug("DM9000 Data length = %d\r\n", len);
                        //printf ("%.*s\r\n",len, buf);
                        break;
        }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DM9000TCPnetTest
*        功能说明: DM9000TCPnetTest应用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M9162TCPnetTest(void)
{
        int32_t iCount;
        uint8_t *sendbuf;
        uint32_t maxlen;
        netStatus res;
        const uint16_t usMaxBlockTime = 2; /* 延迟周期 */
        uint32_t EvtFlag;
    uint32_t t1, t2;

        tcp_sock = netTCP_GetSocket (tcp_cb_server);

        if (tcp_sock > 0)
        {
                res = netTCP_Listen (tcp_sock, PORT_NUM);
                printf_debug("DM9000 tcp listen res = %s\r\n", ReVal_Table[res]);
        }

        while (1)
        {
                EvtFlag = osThreadFlagsWait(0x00000007U, osFlagsWaitAny, usMaxBlockTime);

                /* 按键消息的处理 */
                if(netTCP_GetState(tcp_sock) == netTCP_StateESTABLISHED)
                {
                        switch (EvtFlag)
                        {
                /* 接收到K1键按下,给远程TCP客户端发送8字节数据 */
                case KEY1_BIT0:
                    t1 = osKernelGetTickCount ();
                    printf("------%d\r\n", t1);
                    iCount = 100*1024*1024;
                    if(netTCP_GetState(tcp_sock) == netTCP_StateESTABLISHED)
                    {
                        do
                        {
                            if(netTCP_SendReady(tcp_sock) == true )
                            {
                                maxlen  = netTCP_GetMaxSegmentSize (tcp_sock);

                                iCount -= maxlen;

                                if(iCount < 0)
                                {
                                    /* 这么计算没问题的 */
                                    maxlen = iCount + maxlen;
                                }

                                sendbuf = netTCP_GetBuffer (maxlen);

                                /* 必须使用申请的内存空间 */
                                netTCP_Send (tcp_sock, sendbuf, maxlen);
                            }

                        }while(iCount > 0);
                    }
                    t2 = osKernelGetTickCount ();
                    printf("测试速度 = %4.1fMB/S\r\n", (float)(100.0*1024*1024)/(t2-t1) * 1000/1024/1024);
                    break;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
        }
}

楼主:
UDP速度测试(测试错误)。

测试条件和TCP是一样的:

备份测试程序。UDP不分主从,给IP地址和端口号就可以发送。

H743的UDP程序:

  1. #include "includes.h"

/*
*********************************************************************************************************
*                                          用于本文件的调试
*********************************************************************************************************
*/
#if 1
        #define printf_debug printf
#else
        #define printf_debug(...)
#endif

/*
*********************************************************************************************************
*                                  宏定义,远程服务器的IP和端口
*********************************************************************************************************
*/
/* 要访问的远程服务器IP和端口配置,也就是电脑端调试助手设置的IP和端口号 */
#define IP1            192
#define IP2            168
#define IP3            28
#define IP4            241

#define PORT_NUM       1001
#define Local_NUM      1001

/*
*********************************************************************************************************
*                                             变量
*********************************************************************************************************
*/
static NET_ADDR addr = { NET_ADDR_IP4, PORT_NUM, IP1, IP2, IP3, IP4};

static int32_t udp_sock;                       // UDP socket handle

/* TCPnet API的返回值 */
static const char * ReVal_Table[]=
{
        "netOK: Operation succeeded",
        "netBusy: Process is busy",
        "netError: Unspecified error",
        "netInvalidParameter: Invalid parameter specified",
        "netWrongState: Wrong state error",
        "netDriverError: Driver error",
        "netServerError: Server error",
        "netAuthenticationFailed: User authentication failed",
        "netDnsResolverError: DNS host resolver failed",
        "netFileError: File not found or file r/w error",
        "netTimeout: Operation timeout",
};

/*
*********************************************************************************************************
*        函 数 名: tcp_callback
*        功能说明: TCP Socket的回调函数
*        形    参: socket   UDP Socket类型
*             remip    远程设备的IP地址
*             remport  远程设备的端口号
*             buf      远程设备发来的数据地址
*             len      远程设备发来的数据长度,单位字节
*        返 回 值: 默认返回0即可,一般用不上
*********************************************************************************************************
*/
static uint32_t udp_cb_func (int32_t socket, const NET_ADDR *addr, const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        char buffer[50];
//        uint16_t i = 0;

//        /* 确保是udp_soc的回调 */
//        if (socket != udp_sock)
//        {
//                return (0);
//        }

//        /* 发消息的远程IP,打印IP和端口号 */
//        sprintf(buffer, "远程连接IP: %d.%d.%d.%d", addr->addr[0], addr->addr[1], addr->addr[2], addr->addr[3]);
//        printf_debug("%s  port:%d\r\n", buffer, addr->port);

//        /* 接收到的数据长度,单位字节 */
//        printf_debug("Data length = %d\r\n", len);
//        /* 打印接收到的消息 */
//        for(i = 0; i < len; i++)
//        {
//                printf_debug("buf[%d] = %d\r\n", i, buf[i]);
//        }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DM9162TCPnetTest
*        功能说明: DM9162TCPnetTest应用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M9162TCPnetTest(void)
{
        int32_t iCount;
        uint8_t *sendbuf;
        netStatus res;
        const uint16_t usMaxBlockTime = 2; /* 延迟周期 */
        uint32_t EvtFlag;
    uint32_t t1, t2;

    udp_sock = netUDP_GetSocket (udp_cb_func);

    if (udp_sock >= 0)
    {
        netUDP_Open (udp_sock, Local_NUM);
        //netUDP_SetOption (udp_sock, netUDP_OptionInterface, NET_IF_CLASS_ETH | 0);
    }
        while (1)
        {
                EvtFlag = osThreadFlagsWait(0x00000007U, osFlagsWaitAny, usMaxBlockTime);

                        switch (EvtFlag)
                        {
                                /* 接收到K1键按下,给远程TCP客户端发送数据 */
                                case KEY1_BIT0:
                                        iCount = 50*1024;
                    t1 = osKernelGetTickCount ();
                    printf("------%d\r\n", t1);
                                        do
                                        {
                                                /* 申请8字节的空间 */
                                                sendbuf =  netUDP_GetBuffer(2000);

                                                if(sendbuf != NULL)
                                                {
//                                                        /* 初始化8个字节变量 */
//                                                        sendbuf[0] = '1';
//                                                        sendbuf[1] = '2';
//                                                        sendbuf[2] = '3';
//                                                        sendbuf[3] = '4';
//                                                        sendbuf[4] = '5';
//                                                        sendbuf[5] = '6';
//                                                        sendbuf[6] = '7';
//                                                        sendbuf[7] = '8';
                                                        res = netUDP_Send(udp_sock, &addr, sendbuf, 2000);

                                                        /* 保证发送成功了发送次数才可以减一,这里发送成功并不保证远程设备接受成功 */
                                                        if(res == netOK)
                                                        {
                                                                iCount--;
                                                        }
                            else
                            {
                                printf("发送失败%s\r\n", ReVal_Table[res]);
                            }
                                                        //osDelay(50);
                                                }

                                        }while(iCount > 0);
                    t2 = osKernelGetTickCount ();
                    printf("测试速度 = %4.1fMB/S\r\n", (float)(50.0*1024*2000)/(t2-t1) * 1000/1024/1024);
                                        break;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
}

F407的UDP程序:

  1. #include "includes.h"

/*
*********************************************************************************************************
*                                          用于本文件的调试
*********************************************************************************************************
*/
#if 1
        #define printf_debug printf
#else
        #define printf_debug(...)
#endif

/*
*********************************************************************************************************
*                                  宏定义,远程服务器的IP和端口
*********************************************************************************************************
*/
/* 要访问的远程服务器IP和端口配置,也就是电脑端调试助手设置的IP和端口号 */
#define IP1            192
#define IP2            168
#define IP3            28
#define IP4            240

#define PORT_NUM       1001

#define Local_NUM      1001

/*
*********************************************************************************************************
*                                             变量
*********************************************************************************************************
*/
static NET_ADDR addr = { NET_ADDR_IP4, PORT_NUM, IP1, IP2, IP3, IP4};

static int32_t udp_sock;                       // UDP socket handle

/* TCPnet API的返回值 */
static const char * ReVal_Table[]=
{
        "netOK: Operation succeeded",
        "netBusy: Process is busy",
        "netError: Unspecified error",
        "netInvalidParameter: Invalid parameter specified",
        "netWrongState: Wrong state error",
        "netDriverError: Driver error",
        "netServerError: Server error",
        "netAuthenticationFailed: User authentication failed",
        "netDnsResolverError: DNS host resolver failed",
        "netFileError: File not found or file r/w error",
        "netTimeout: Operation timeout",
};

/*
*********************************************************************************************************
*        函 数 名: tcp_callback
*        功能说明: TCP Socket的回调函数
*        形    参: socket   UDP Socket类型
*             remip    远程设备的IP地址
*             remport  远程设备的端口号
*             buf      远程设备发来的数据地址
*             len      远程设备发来的数据长度,单位字节
*        返 回 值: 默认返回0即可,一般用不上
*********************************************************************************************************
*/
static uint32_t udp_cb_func (int32_t socket, const NET_ADDR *addr, const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        char buffer[50];
//        uint16_t i = 0;

//        /* 确保是udp_soc的回调 */
//        if (socket != udp_sock)
//        {
//                return (0);
//        }

//        /* 发消息的远程IP,打印IP和端口号 */
//        sprintf(buffer, "远程连接IP: %d.%d.%d.%d", addr->addr[0], addr->addr[1], addr->addr[2], addr->addr[3]);
//        printf_debug("%s  port:%d\r\n", buffer, addr->port);

//        /* 接收到的数据长度,单位字节 */
//        printf_debug("Data length = %d\r\n", len);
//        /* 打印接收到的消息 */
//        for(i = 0; i < len; i++)
//        {
//                printf_debug("buf[%d] = %d\r\n", i, buf[i]);
//        }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DM9162TCPnetTest
*        功能说明: DM9162TCPnetTest应用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M9162TCPnetTest(void)
{
        int32_t iCount;
        uint8_t *sendbuf;
        netStatus res;
        const uint16_t usMaxBlockTime = 2; /* 延迟周期 */
        uint32_t EvtFlag;
    uint32_t t1, t2;

    udp_sock = netUDP_GetSocket (udp_cb_func);

    if (udp_sock >= 0)
    {
        netUDP_Open (udp_sock, Local_NUM);
        //netUDP_SetOption (udp_sock, netUDP_OptionInterface, NET_IF_CLASS_ETH | 0);
    }
        while (1)
        {
                EvtFlag = osThreadFlagsWait(0x00000007U, osFlagsWaitAny, usMaxBlockTime);

                        switch (EvtFlag)
                        {
                                /* 接收到K1键按下,给远程TCP客户端发送数据 */
                                case KEY1_BIT0:
                                        iCount = 50*1024;
                    t1 = osKernelGetTickCount ();
                    printf("------%d\r\n", t1);
                                        do
                                        {
                                                /* 申请8字节的空间 */
                                                sendbuf =  netUDP_GetBuffer(2000);

                                                if(sendbuf != NULL)
                                                {
//                                                        /* 初始化8个字节变量 */
//                                                        sendbuf[0] = '1';
//                                                        sendbuf[1] = '2';
//                                                        sendbuf[2] = '3';
//                                                        sendbuf[3] = '4';
//                                                        sendbuf[4] = '5';
//                                                        sendbuf[5] = '6';
//                                                        sendbuf[6] = '7';
//                                                        sendbuf[7] = '8';
                                                        res = netUDP_Send(udp_sock, &addr, sendbuf, 2000);

                                                        /* 保证发送成功了发送次数才可以减一,这里发送成功并不保证远程设备接受成功 */
                                                        if(res == netOK)
                                                        {
                                                                iCount--;
                                                        }
                            else
                            {
                                printf("发送失败%s\r\n", ReVal_Table[res]);
                            }
                                                        //osDelay(50);
                                                }

                                        }while(iCount > 0);
                    t2 = osKernelGetTickCount ();
                    printf("测试速度 = %4.1fMB/S\r\n", (float)(50.0*1024*2000)/(t2-t1) * 1000/1024/1024);
                                        break;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
}

网友:
UDP比TCP还慢?

网友A:
按说应该是UDP速度更快才对。起码不应该比TCP慢这么多

楼主:
估计是哪里的玩法不对,不测了,有时间换个姿势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应该是UDP速度更快才对。起码不应该比TCP慢这么多

估计是哪里的玩法不对,不测了,有时间换个姿势测测。

网友B:
我用的wifi,不是以太网,测试udp比tcp快多了
按理说tcp不应该比udp快啊,而且快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wifi,不是以太网,测试udp比tcp快多了
按理说tcp不应该比udp快啊,而且快那么多
我们常用的那些wifi,速度略低,参考价值不高。

正常的情况下TCP就是可以满速。

而UDP就不行,板子给电脑发,不做握手,1MB/S都上不了,丢包非常厉害。而电脑给板子发,能有个2-3MB/S。

楼主:
确实测试错了,netUDP_GetBuffer最大可以支持64KB缓冲获取,我测试的是2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wifi,不是以太网,测试udp比tcp快多了
按理说tcp不应该比udp快啊,而且快那么多

确实测试错了,netUDP_GetBuffer最大可以支持64KB缓冲获取,我测试的是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应该是UDP速度更快才对。起码不应该比TCP慢这么多

确实测试错了,netUDP_GetBuffer最大可以支持64KB缓冲获取,我测试的是2K。。。

网友C(2021-04-27):
硬漢哥,請教該两个板子之间TCP通信和UDP通信速度测试,有範例有釋出嗎? 有兩片V7 開發板,也要來試試該架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漢哥,請教該两个板子之间TCP通信和UDP通信速度测试,有範例有釋出嗎? 有兩片V7 開發板,也要來試試該架 ...

跑这个双网口的例子,注意,要两个板子设置不同的MAC,IP地址设置同一个网段,但不同IP

V7,V6,V5开发板RL-TCPnet V7.X双网口教程发布,单网络协议栈管理DM9000和DM9162(2020-11-3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233&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这个双网口的例子,注意,要两个板子设置不同的MAC,IP地址设置同一个网段,但不同IP

V7,V6,V5开 ...

感謝回覆再請教2個點:
1.兩片 V7 開發板子間的網路 RJ-45 有需要考慮跳線(RJ45: EIA/TIA-568B A種接線,B種接線)議題嗎?
  開發板附的黃色RJ-45 即可對連是唄。
2.兩片 V7 開發板,使用TCP Client /Server 相互連接ˊ有類似 PC 的 CMD "PING 192.168.XX.XX "的工具嗎?
   還是採用UART 進行DEBUG? 對應的指令要去何處查詢呢?

网友D(2022-05-26):
不会吧, udp速度比tcp低那么多?udp不是传输大规模大容量数据的传输协议吗? 怎么搞得只有 tcp的一半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 udp速度比tcp低那么多?udp不是传输大规模大容量数据的传输协议吗? 怎么搞得只有 tcp的一半多一 ...

测试方法问题。

像使用串口一样使用以太网,STM32H7的原始以太网数据包收发速度11.9MB/S,实用价值也很高(2020-12-0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966&fromuid=58

网友D:
为什么  H743 和 F407 代码不同啊? 要分开?
这个程序 两款MCU不能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  H743 和 F407 代码不同啊? 要分开?
这个程序 两款MCU不能通用吗?

通用743没有代表性,

两个不一样的测试才有代表性。

网友E:
楼主,我把两个电脑直接用网线链接网口,互相ping可以通,为什么udp通讯会报错bind失败呢?错误是10049无法分配请求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把两个电脑直接用网线链接网口,互相ping可以通,为什么udp通讯会报错bind失败呢?错误是10049无法 ...

两个都整个网络助手测试下,保证网络环境没问题。

网友F(2023-02-17):
tltcp的组播如何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tltcp的组播如何设置呢

网友G(2025-01-07):
可以用一个电脑一个单片机测试tcp传输速度吗,博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一个电脑一个单片机测试tcp传输速度吗,博主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