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请问h750自带的dac正弦波最快速度能做到多少

楼主(2020-12-04):
请问h750自带的dac正弦波最快速度能做到多少,我做的time6+dma,256点,h750速度接近60k,f407接近40k,是否是我使用的方式不对,查了硬汉的帖子说可以跑到1mhz或者100khz的正弦波,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方式求教

网友:
100KHz,确实没问题

STM32H7的DAC输出100KHz方波的效果比F429棒不少,满幅输出,还是比较满意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366&fromuid=58

楼主:
请问是用什么方式配置的,我试了一下我正弦波还是上不去
#define tableSize 256
#define PI  3.14159
uint16_t sinTable[tableSize];

void sin_Generation(void)
{
        uint16_t n;
        for(n=0;n<tableSize;n++)
        {
                sinTable[n] = (sin(2*PI*n/tableSize)+1)*1500;
        }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RNG_Init();
  MX_DAC1_Init();
  MX_TIM6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sin_Generation();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1);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6);
        HAL_DAC_Start_DMA(&hdac1, DAC_CHANNEL_1, (uint32_t *)sinTable, tableSize, DAC_ALIGN_12B_R);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GPIO_TogglePin(LED0_GPIO_Port,LED0_Pin);
                HAL_Delay(100);
  }
  /* USER CODE END 3 */
}

网友:
兄台可否把工程项目贴出来学习下。

网友A(2022-03-24):
你好,你的正弦波最高跑到了多少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正弦波最高跑到了多少HZ?

这个看每个周期的采样点数了,几百KHz就差不多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