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像使用串口一样使用以太网,STM32H7的原始以太网数据包收发速度11.9MB/S,实用价值也很高(2020-12-05)

楼主(2020-12-05):
原始以太网数据收发也非常方便,方便大家做自定义协议。多个板子直接做数据透传也极其方便,速度快,距离远等优点。

RL-TCPnet V7.X专门提供了函数netETH_ReceiveRaw和netETH_SendRaw

发送:
char SourceMAC[6] = {0x1E,0x30,0x6C,0xA2,0x45,0x5E};
char DestinationMAC[6] = {0x1E,0x30,0x6C,0xA2,0x45,0x50};
char buffer[2000] = {0x49};
void DM9162TCPnetTest(void)
{
    int32_t iCount;
    uint8_t *sendbuf;
    netStatus res;
    const uint16_t usMaxBlockTime = 2; /* 延迟周期 */
    uint32_t EvtFlag;
    uint32_t t1, t2;

    udp_sock = netUDP_GetSocket (udp_cb_func);

    if (udp_sock >= 0)
    {
        netUDP_Open (udp_sock, Local_NUM);
        //netUDP_SetOption (udp_sock, netUDP_OptionInterface, NET_IF_CLASS_ETH | 0);
    }
    while (1)
    {
        EvtFlag = osThreadFlagsWait(0x00000007U, osFlagsWaitAny, usMaxBlockTime);

        switch (EvtFlag)
        {
            /* 接收到K1键按下,给远程TCP客户端发送数据 */
            case KEY1_BIT0:
                iCount = 100;
                t1 = osKernelGetTickCount ();
                printf("------%d\r\n", t1);
                do
                {
                    memcpy (&buffer[0], &DestinationMAC[0], 6);
                    memcpy (&buffer[6], &SourceMAC[0], 6);
                    buffer[12] = 0x88;
                    buffer[13] = 0x8E;
                    res =  netETH_SendRaw (0, (const uint8_t *)buffer, 1500);
                    if(res == netOK)iCount--;
                }while(iCount > 0);
                t2 = osKernelGetTickCount ();
                printf("测试速度 = %4.1fMB/S\r\n", (float)(100.0*1500)/(t2-t1) * 1000/1024/1024);
                break;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
}

接收端:
void netETH_ReceiveRaw (uint32_t if_num, const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static uint32_t i = 0;

    i++;
    printf("%d %d\r\n", i, len);
}

楼主:
实际应用建议做个简单的握手,防止大批量数据传输时丢包。

网友A:
这是从哪一层开始填数据的,是不是IP层还是由RL-TCPNet负责的?谢谢硬汉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从哪一层开始填数据的,是不是IP层还是由RL-TCPNet负责的?谢谢硬汉大哥

最底层的,知道目标MAC地址,知道自己的MAC地址,直接发数据即可。

网友B:
实际应用中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   如电力上的IEC61850-GOOSE    通信要求速度快 ,所以IEC定义协议时没有网络层,传输层,会话层       直接由数据链层跳到会话层     这种情况需要操作操作底层(获取如TCI APPID等信息) ,不需要经过协议栈处理

网友:
正在找这方面的应用,这就来了

网友A:
那这种通信对交换机有什么特殊要求没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应用中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   如电力上的IEC61850-GOOSE    通信要求速度快 ,所以IEC定义协议时没有网络 ...

远距离高速通信用这个也不错,10MB的速度,还是很有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种通信对交换机有什么特殊要求没有 ?

现在是板子直连测试的,我后面使用路由器或者交换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