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使用 threadx + filex + levelx 读写 nand flash 的速度算不算慢 ?

楼主(2020-12-06):
请教下,使用 threadx + filex + levelx 读写 nand flash 的速度算不算慢 ?

也终于捣鼓成功了,
貌似读接近 2MB/S, 写就比较满了,只有 176KB/S

在此非常感谢 这位坛友提供的历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789&extra=page%3D1

网友A:
有点慢,要优化,近期我也会捣鼓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慢,要优化,近期我也会捣鼓这个。

非常欢迎啊大神捣鼓啊,到时俺也好抄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慢,要优化,近期我也会捣鼓这个。

nand flash 8bit 接口的 貌似还不如 4bit 的qspi flash 的速度,也是醉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nand flash 8bit 接口的 貌似还不如 4bit 的qspi flash 的速度,也是醉了啊

应该有地方没有配置好,正常写速度怎么也得搞个1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地方没有配置好,正常写速度怎么也得搞个1MB。

现在只能等待大神的 filex + levelx 的作品出来呀,到时我再抄抄,改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地方没有配置好,正常写速度怎么也得搞个1MB。

刚刚重新配置了一下 mpu 设置

        /* 配置 NAND Flash 的属性为Write through, read allocate,no write allocat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使能该保护区域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80000000;                //设置基址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2GB;   //设置保护区域大小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设置访问权限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允许缓冲 , 这个地方,允许缓冲开启后,貌似 写速度快了一些了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禁止cache, 不能用MPU_ACCESS_CACHEABLE;会出现2次CS、WE信号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禁止共用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6;        //设置保护区域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设置类型扩展域为level1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禁止子区域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允许指令访问(允许读取指令)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重新配置了一下 mpu 设置

        /* 配置 NAND Flash 的属性为Write through, read allocate,no write  ...

300-400KB还是有点慢,这个是FlashFS的
你看下FileX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缓冲空间可以加大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4277&highlight=F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400KB还是有点慢,这个是FlashFS的
你看下FileX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缓冲空间可以加大的。

我这个读写都是使用外部 sdram 作为缓存的,跟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呀 ?

网友B:
真是没注意, 居然这么慢, 我以为单片机写nand赶不上SSD也总比机械硬盘要快,
瓶颈在哪里啊, 单片机速度不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读写都是使用外部 sdram 作为缓存的,跟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呀 ?

用内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没注意, 居然这么慢, 我以为单片机写nand赶不上SSD也总比机械硬盘要快,
瓶颈在哪里啊, 单片机速度不够 ...

估计跟单片机,nand falsh 芯片本身都有关系吧,ssd 的硬盘那使用的可是高速 nand flash 芯片 吧 ?

单片机上使用的 nand falsh 去跟 电脑上使用的 nand falsh 对比,估计有些 ... 不合适哟

网友C(2021-09-11):
刚移植试了一下,写速度644K,读1.85M。感觉好慢啊,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配置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移植试了一下,写速度644K,读1.85M。感觉好慢啊,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配置的不对?

filex操作nand是这样的。

网友(2021-10-13):
mark fileX levelX  nand,有技术含量

网友:
看来这个中间层效率损失挺大,我们用SPI-NAND,QPI模式,读取速度 9MB/s,写3.5MB/S左右,存日志,不用文件系统直接循环读写。

网友:
大家好 我是伸手党

网友:
fileX如果开启了错误冗余功能,写一个字节也是直接穿透写入,不会缓存写。不知道你有没有开错误冗余功能?如果开了需要自己做数据缓存写。

网友:
最近把filex的很多源代码看了下,缓存机制做的挺好,错误冗余功能需要深入代码才知道如何避坑,其实需要擦除后再写的存储外设,错误冗余无法实现100%的恢复。目前我是铁电+flash一起来搞,尽量把FAT表,目录簇都放到铁电里,flash只存数据。

网友D(2021-11-16):
您好 我想跟你请教下,threadx,filex,levelx移植使用nandflash模拟u盘的问题,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 我想跟你请教下,threadx,filex,levelx移植使用nandflash模拟u盘的问题,谢谢啦

你好,我直接使用 threadx + filex + levelx 读写 nand flash 芯片的,没有模拟u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