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中关于使用cjson的问题

楼主(2020-12-07):
{
        "topic": "open_door",
        "addrlist": [1,2,3]         [size=1.1em]//0:表示开柜门;1~254:表示指定电池仓地址;需要开启多个时,将对应地址添加到数组中
}

怎么解析addrlist数组,得到1,2,3呢?

第一次使用cjson所有很多地方不是很清楚,请大佬指点!

网友A:
我记得有个xxxgetarray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个xxxgetarray函数

多谢硬汉哥每次即时的回复。

网友:
老铁的上一个cjson问题解决了?

网友:
//cJSON解析 uint16_t i = 0, ipAddr[4] = {0}; bool json_parse_info2(const char * const context) {         cJSON *json_context = cJSON_Parse(context);                  if(json_context == NULL)         {                 cJSON_Delete(json_context);                 return false;         }         // 项目01         json_body = cJSON_GetObjectItemCaseSensitive(json_context, "topic");         if( !cJSON_IsString(json_body) )         {                 cJSON_Delete(json_context);                 return false;         }         // 项目02         json_list = cJSON_GetObjectItemCaseSensitive(json_context, "addrlist");         i = 0;         cJSON_ArrayForEach(json_body, json_list)         {                 if( cJSON_IsNumber(json_body) )                 {                         ipAddr[i++] = json_body->valueint;                 }                 else                 {                         cJSON_Delete(json_context);                         return false;                 }         }                  cJSON_Delete(json_context);         return true; }

网友:
//cJSON解析
uint16_t i = 0, ipAddr[4] = {0};
bool json_parse_info2(const char * const context)
{
        cJSON *json_context = cJSON_Parse(context);

        if(json_context == NULL)
        {
                cJSON_Delete(json_context);
                return false;
        }
        // 项目01
        json_body = cJSON_GetObjectItemCaseSensitive(json_context, "topic");
        if( !cJSON_IsString(json_body) )
        {
                cJSON_Delete(json_context);
                return false;
        }
        // 项目02
        json_list = cJSON_GetObjectItemCaseSensitive(json_context, "addrlist");
        i = 0;
        cJSON_ArrayForEach(json_body, json_list)
        {
                if( cJSON_IsNumber(json_body) )
                {
                        ipAddr[i++] = json_body->valueint;
                }
                else
                {
                        cJSON_Delete(json_context);
                        return false;
                }
        }

        cJSON_Delete(json_context);
        return true;
}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