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第41章关于BDMA控制任意IO口pwm和脉冲数问题?

楼主(2020-12-07):
功能已经调通。但有个地方不太理解,请大神解惑?
就是DMA输出的IO频率与定时器频率是一致的,修改IO_Toggle[]数组长度没有用,我试着改为24,256。结果输出频率依然和定时器一样,还是20K,10K,5K。看了下代码,这三个频率通过按键控制也就是修改了定时器的频率。
1,我的理解是DMA的速度要比定时器快的多,难道不是定时器触发一次,DMA直接发送8次吗(IO_Toggle[8]),频率应该会变才是啊?
2,看现像,是定时器触发一次,DMA只发送IO_Toggle数组内的一个数据,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DMA传输长度修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传输长度修改没。

DMA长度没有修改,一直是8,在DMA中断内什么都没有做。DMA用循环模式。用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波形频率与定时器设置的一样。也没见到波形不均匀的现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DMA长度没有修改,一直是8,在DMA中断内什么都没有做。DMA用循环模式。用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波形频率与定时 ...

必须要改,跟你的DMA缓冲大小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改,跟你的DMA缓冲大小匹配。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缓冲区大小肯定是匹配的。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DMA输出的PWM频率与定时器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定时器设置为20K,pwm输出也是20K; 定时器设置为5K,PWM输出也是5K。难道DMA是每次由定时器触发一次,只发送一个32位的数据吗?
这个跟我之前理解的DMA方式不一样。当我缓冲区大小是8个32位数的时候,不是应该DMA触发一次,连续发送8个32位吗?但现在实际情况是DMA触发一次,只发了一个32位数,然后再触发一次,再发下一个32位数。
总的来说,我就是想要明白为什么PWM的输出频率由定时器决定。而不是由DMA的总线传送速度决定。(AHB总线速度一般都很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缓冲区大小肯定是匹配的。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DMA输出的PWM频率与定时器是直接相关的 ...

DMA触发一次,连续发送8个32位,那是突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触发一次,连续发送8个32位,那是突发模式。

谢谢了,理解了,经过逻辑分析仪测试,确实是定时器触发一次,DMA只传输1个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