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button长按时闪烁

楼主(2020-12-07):
在Freertos环境下,emwin中的按钮长按时,按钮出现闪烁。但裸机运行时,就正常。触摸芯片为gt911,单独一个任务负责每10ms扫描一次。把扫描程序放在gui任务里,只开这个gui问题同样存在。不知是不是GUI_Delay的问题?OS的 vTaskDelay()应该是准确的(任务2每隔3秒打印一次)。上传了一些截图参考。
走过路过,能否指点一下

任务

任务

网友:
貌似是你的触摸驱动实现有问题。

楼主:
我把MainTask()直接放在main()里,GT911Scan()放在MainTask的循环中,不开OS、裸机运行是正常哦。
void MainTask(void)
{
    ....
    ....
    ....
    while (1)
        {
                GUI_Delay(10);
                GT911Scan();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MainTask()直接放在main()里,GT911Scan()放在MainTask的循环中,不开OS、裸机运行是正常哦。
void Ma ...

按下后还闪烁,说触摸有不断的按下和松手的问题。

楼主:
GT911扫描任务中的延时,改为20。就OK了,非常稳定!
vTaskDelay(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