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新下载的EMWIN如何更新到自己工程里?

楼主(2020-12-07):
如题,我的工程是CUBE自动生成的,EMWIN库的名称是STemWin_CM4_OS_wc16_ot.a,但下载的最新EMWIN里并没有这个文件,正确应该如何做呢?

网友:
STemWin可以用在STM32上,免费的,最新版本好像是v5.44

网友A:
你说的最新emWin是SEGGER官网的模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最新emWin是SEGGER官网的模拟器吧

哦,必须从st下载emwin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必须从st下载emwin包?

MDK安装目录里面的也可以的。
版本还高一点,6.1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