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 TOOL的USB转I2C,怎么将读取到的数据显示到上位机上

楼主(2020-12-07):
图片上的读到的数据,怎么将这个直接显示到上位机上?

楼主:
不会编辑,补图片

网友A:
是显示到右侧窗口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显示到右侧窗口里面。

对,我从逻辑分析仪上看到数据了,但是右侧窗口没有显示,不知道要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我从逻辑分析仪上看到数据了,但是右侧窗口没有显示,不知道要怎么操作?

是用的以太网连接方式吗,这个LUA功能要使用以太网方式。
这个是那个读函数的代码

-读数据,芯片地址, 个数,显示宽度
function I2C_ReadData(addr, num, dispwidth)
local str
local ack
local i
local err
local rd

err = string.format("I2C read 0x%02X, %d", addr + 1, num)

i2c_bus("start")
ack = i2c_bus("send", addr | 1)
if (ack ~= 0) then
err = err.." error"
print(err)
goto quit
end

rd = i2c_bus("recive", num)
i2c_bus("stop")

err = err.." ok"
print(err)

print_hex(rd, dispwidth, 0)

::quit::
i2c_bus("stop")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以太网连接方式吗,这个LUA功能要使用以太网方式。
这个是那个读函数的代码

是用的以太网

网友:
好的,本周有时间的话,我做个Demo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