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现在从哪里可以下载到不带OS的emWin的lib,不是STemWin

楼主(2020-12-07):
我从NXP下载的好像默认都带OS了,如果GUI_X_OS里面文件里面的函数都为空的话,正常也可以用,但是调用GUI_Delay()没有延时效果,窗口也不会显示,改成GUI_Exec()就可以了,
怀疑是用了OS的库的原因。

网友:
MDK安装目录里面的可以裸机方式使用,也是部分函数置空。

这两个接口函数整上,GUI_Delay就可以使用的

GUI_TIMER_TIME GUI_X_GetTime(void) {
  return OS_TimeMS;
}

void GUI_X_Delay(int ms) {
  int tEnd = OS_TimeMS + ms;
  while ((tEnd - OS_TimeMS)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