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threadx AC5与AC6

楼主(2020-12-08):
在threadx OS(AC6)中
void LCD_Printf(uint8_t *str)
{
    while(*str > 0)
        LCD_WriteData(*str++);

}会报错
warning: passing ' char[11] ' to parameter of type ' uint8_t * ' (aka ' unsigned char * ')
coverts between pointers to integer type with diffrent sign
而AC5 却不会

网友A:
你传输的是char型,你做个强制类型转换,防止警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传输的是char型,你做个强制类型转换,防止警告即可。

我知道的,相同类型传输    AC5 不用强制类型转换也不会警告。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的,相同类型传输    AC5 不用强制类型转换也不会警告。是什么原因

AC6的检查比较严格。

网友:
我们现在的警告类型都还选择的是AC5 LIKE,如果选择是All warning,警告多的有点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6的检查比较严格。

ok,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