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STM32F407移植NetxDUO无法触发中断

楼主(2020-12-08):
最近刚开在我的407板子上移植NetxDUO,按照netxduo自带的sample和网上的成功示例做,但是始终不成功,解掉了几个坑,比如nx_port.h里的自定义参数没有加上,设置的RX Buffer太小导致初始化不成功,现在internal ip thread已经能够正常运行,试着从电脑上ping,但是设备端始终没有中断触发。查了两天,没找到原因,能否麻烦坛主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谢谢了!

附件里包括了ethernet的初始化代码,以及从sample里改过来的代码。

楼主:
对了,代码运行时,能看到端口上的两盏灯都亮着,但是不闪烁,感觉没有数据进来。从PC端的Ping的结果显示"Host is down".

网友:
11楼

哪位在stm32f407上把netx duo移植成功了指点我一下,我的无法ping通,谢谢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360&fromuid=58

楼主:
谢谢硬汉!实际上坛子上的几个成功移植的案例,我都看了,但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我现在这个ETH的中断无法触发,不是很确定还有什么特殊的设置需要做

楼主:
另外一个发现是,DMASR的值一直是0x3802112,应该是接收缓存溢出,继续调试中。

楼主:
终于解决了,跟楼主给的例子一样,接收数据缓存必须设置足够大才行。我从30改成了40,终于能够成功接收数据了。

这样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用netxduo,到底需要多大的内存?目前我的板子上没有接外置内存,这个要求还是有些高啊

楼主:
终于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前后大概花了4天,效率真是太低下,鄙视一下自己

总结一下在调试过程中踩到的所有坑,也算给后来人一个教训:

1. 相信大多数人都是从官方的sample code开始做移植,第一个坑在没弄明白所有代码前就是千万别改sample里的设置,比如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360&fromuid=58里的接收的buffer,还有一个就是在创建Thread时候的分配的Descriptor的数目,我遇到的问题是芯片自身内存的原因,试着把数量从50改小,结果发现两个问题:a) nx thread初始化的时候,对DMA Receive Descriptor分配内存时候失败 b) 接收缓存溢出,导致中断根本不会被触发。如果你遇到类似的问题,试着改一下MTU的size,Sample Code里定义的MTU是1500字节,我现在使用的是500字节。相应的,每个IP包的实际数据也就变成了472字节。这个改变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2. 第二个坑是CubeMX的坑。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寄存器的设置有问题,需要根据手册调整PHY的参数。

3. 因为是第一次搞ethernet,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正的问题。最开始的时候,PHY 芯片在初始化完成后根本没有反应,琢磨了很久,才试了一下是不是需要做reset,果然,这一步不能少。

4. 热插拔的问题。如果带着网线启动系统之后,Netxduo已经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网线启动,ethernet driver就会在自协商的过程中失败,导致初始华失败。这时候就必须做一下处理,我采用了一个workaround的,在启动时启动一个timer检测网线是否已经插上,ethernet直到检测到网线才会继续初始化的过程。这样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应该能满足基本的实际要求。

如果这几个问题能够在移植的过程中注意到,我估计应该能够顺利移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前后大概花了4天,效率真是太低下,鄙视一下自己

总结一下在调试过程中踩到的 ...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1-01-29):
你好,请教楼主个问题,有没有遇到在初始化PHY的底层驱动时(stm32f4xx_hal_eth.c)时,用到了HAL_Delay、HAL_GetTick等与Tick相关的函数时,跑Debug时是正常的,一旦直接下载到板子上后就卡在那个地方过不去。用的校准文件(stm32f4xx_hal_timebase_tim.c)是硬汉提供的:如下:
/*
*********************************************************************************************************
*        函 数 名: HAL_Delay
*        功能说明: 重定向毫秒延迟函数。替换HAL中的函数。因为HAL中的缺省函数依赖于Systick中断,如果在USB、SD卡
*             中断中有延迟函数,则会锁死。也可以通过函数HAL_NVIC_SetPriority提升Systick中断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HAL_Delay(uint32_t Delay)
{
        bsp_DelayMS(Delay);
}

HAL_StatusTypeDef HAL_InitTick (uint32_t TickPriority)
{
        return HAL_OK;
}

uint32_t HAL_GetTick (void)
{
        static uint32_t ticks = 0U;
        uint32_t i;

        if (osKernelGetState () == TX_INITIALIZE_IS_FINISHED)
        {
                return ((uint32_t)osKernelGetTickCount ());
        }

        /* 如果ThreadX还没有运行,采用下面方式 */
        for (i = (SystemCoreClock >> 14U); i > 0U; i--)
        {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return ++ticks;
}

楼主:
不知道你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的做法是ThreadX用的是SysTick来做的,HAL_Tick也是根据SysTick来读取的值,没有用到额外的timer,当然精度会有一些影响,我现在的系统频率设置成了200HZ,所以HAL_Delay的精度是5ms。我原来遇到过你说的这种类似的问题,在HAL_Delay()函数中就停住了,就是因为HAL_GetTick()返回的值永远是不变的。基本上这种情况都是因为ThreadX的整个调度出现了问题。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还有SysTick的中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