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教程] H7-TOOL外接8路DS18B20测试说明(2020-12-08)

楼主(2020-12-08):
1、H7-TOOL支持外接8路DS18B20,通过D0到D7外接DS18B20数据引脚,而18B20的GND和VCC接到TOOL的GND和3.3V供电上即可。

2、其中D7是内置了上拉电阻的,大家可以直接外接DS18B20测试,如果使用D0-D6,采用下面方式即可。

3、测试效果:

4、进入DS18B20数据监控界面方法。

网友A:
貌似DS18B20可以多个接一起分别读取,之前做过测试,代码还在旧电脑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DS18B20可以多个接一起分别读取,之前做过测试,代码还在旧电脑里面

TOOL不适合做级联,测试多个设备的时候,级联不方便拉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DS18B20可以多个接一起分别读取,之前做过测试,代码还在旧电脑里面

级联需要知道每个18B20的ID,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级联需要知道每个18B20的ID,太麻烦了。

可以自动扫描ID的。但是这样扫描之后不好进行一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