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通过STM32cubeProg很难烧写QSPI

楼主(2020-12-08):
用群主做的方案,修改了一下IO口,怎么都不能成功,偶尔能成功一次,但错误的多
运行频率降到50MHz,IO口配置为上拉或者不上拉都试了,还是无效
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STM32cubeProg是win64  2.6.

网友:
使用硬汉的教程,很容易成功,今天实验了一下,我用的是华邦的 W25Q01JV,只需要改一下flash配置 和管脚,就可以了,

网友A:
算法没写好,整好要稍花点心思的。我的那个用在我们V7上就很好用,烧写100次,成功10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没写好,整好要稍花点心思的。我的那个用在我们V7上就很好用,烧写100次,成功100次

就是用你的教程,只改了IO,手头两种电路板,都是偶尔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你的教程,只改了IO,手头两种电路板,都是偶尔成功

仅改IO不行,如果你用的芯片和我们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