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V7板子 Threadx+USBX+FILEX SD卡模拟U盘

楼主(2020-12-08):
捣鼓到现在,在自己的V7板子上测试成功,可以正常读写,使用的是32G SD卡。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后面做教程省了不少事

楼主:
早上发现问题,昨天是参考了硬汉的Fatfs模拟U盘的例程,今天发现要使用Fatfs模拟U盘的例程打开一次模拟U盘,再下载我发的这个程序,电脑才能识别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发现问题,昨天是参考了硬汉的Fatfs模拟U盘的例程,今天发现要使用Fatfs模拟U盘的例程打开一次模拟U盘 ...

谢谢告知这个问题。

网友A:
楼主的代码能不能直接在电脑端格式化模拟U盘?
我这边格式化有问题,因为格式化的时候,需要全部重写文件系统,所以会从 sector 0 开始写入。
而 fx 的 写入函数 fx_media_write最终会执行到函数 _fx_utility_logical_sector_write,这个真正的写入函数里(308行)会判断 sector 的值是否为0,为0则返回 sector 无效错误,所以就格式化不成功。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也是 fx 创建的文件系统 window不能识别,U盘是找到了,但是打不开。
我就想着直接在电脑端格式化一下,但是遇到了上面的问题,不能写入 sector 0,格式化失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代码能不能直接在电脑端格式化模拟U盘?
我这边格式化有问题,因为格式化的时候,需要全部重写文件 ...

重新实现了 USB 的回调函数,不使用示例中的 fx_media_read 和 fx_media_write,改成了更底层的 spi flash 操作函数(如果是别的存储器件,请改成对应的操作代码),就可以格式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重新实现了 USB 的回调函数,不使用示例中的 fx_media_read 和 fx_media_write,改成了更底层的 spi flas ...

又有一个问题。
模拟U盘中写入文件后(比如写个文本并保存),之后如果不点弹出U盘,直接拔掉。
之后再连上去文件还在,但里面的内容都没了,并且重新编辑后不能保存,提示文件正在使用。

如果不点弹出U盘,等待一到两分钟,这时候不点弹出,直接拔掉,就不会有问题。
个人猜测是等待一段时间后电脑自动将缓存写入U盘了,所以跟踪调试了一把,发现确实在一段时间后又进入了一次写回调函数。这之后再点弹出U盘,也不会再有新的写入操作。

但是在U盘设置里我看了是快速弹出模式,按道理不应该要等这么久之后才写入缓存的,不清楚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有一个问题。
模拟U盘中写入文件后(比如写个文本并保存),之后如果不点弹出U盘,直接拔掉。
之后再 ...

USB有没有遇到输出端点NAK的问题?

网友B(2021-01-20):
引用 楼主:
早上发现问题,昨天是参考了硬汉的Fatfs模拟U盘的例程,今天发现要使用Fatfs模拟U盘的例程打开一次模拟U盘 ...

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修改USB初始化函数即可,完整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修改USB初始化函数即可,完整例子。

大神,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