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如何用Embedded Studio编译出和Keil一样的固件

楼主(2020-12-09):
Embedded Studio导入Keil工程,选择外部工具,应该就是用Keil自己的ARMCC来编译
编译出的代码和Keil自己编译的代码不一样,有人研究过相应的配置吗,让Embedded Studio 编译出的bin和Keil编译的完全一样。

网友A:
你说的是生成的hex不一样,而bin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生成的hex不一样,而bin一样?

hex无所谓,bin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hex无所谓,bin不一样

上传MDK和导入后的例子,方便的话。

楼主:
test412.7z (6.61 MB, 下载次数: 8) embedded导入工程文件,没做任何配置。可以编译,程序运行正常导入时选择External Toolchain(Keil ARMCC)
版本 Keil 5.30, Embedded Studio 5.30

网友:
引用 楼主:
embedded导入工程文件,没做任何配置。可以编译,程序运行正常导入时选择External Toolchain(Keil ARMCC ...

转换的不够完美,比如你的MDK里面选择的是硬件单精度浮点,而转换过来的,这个识别还是软件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