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H7-TOOL的高速DAPLINK弹出错误RDDI-DAP Error解决办法

楼主(2020-12-09):
1、MDK对这个错误的介绍

https://www.keil.com/support/man ... linkplus_errors.htm

注:ULINK和DAPLINK弹出的这个错误是一样的。

(1)目标板没有正常供电
(2)错误的接线方式或接触不良
(3)最大的JTAG/SW时钟设置的太高,可以降低时钟测试
(4)休眠模式

2、TOOL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先看TOOL界面上的IDCode识别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重新插拔下SWD接口线
有时候这里没有识别出来,但是MDK里面的IDCode可以识别出来,也是没问题的。

保证了接线没问题,还是有这个问题的话,降低SW时钟速度即可,可以先测试1MHz是否正常,一般都可以解决。

总结:
(1)最好用我们的硅胶杜邦线,接触各方面都比较好使,可以保证信号高质量传输。
(2)如果SWD线略长,需要适当降低速度来测试。
(3)无论是降低时钟速度还是用我们的硅胶杜邦线,都是为了降低信号干扰和阻抗匹配带来的影响,可以保证SWD实现最高的时钟传输速度。

网友A(2024-04-11):
同样的问题,实验发现,如果有这种现象,另外一种解决方法是将H7-TOOL的电源和供电的电源来源一致.我的都是USB供电.

网友:
我是一样现象,经过试验,提供另外一种方法,可以保证设备和H7-TOOL的电源一致,我的都是同一个USB口供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实验发现,如果有这种现象,另外一种解决方法是将H7-TOOL的电源和供电的电源来源一致.我的都是USB ...

如果这种方式可以使用,还有更好的方案。

在TOOL的微型数控电源界面设置TVCC为0,将TVCC接到和你的目标板芯片GPIO电平一致的电源上。这样就是你的目标板反向为TOOL的SWD接口提供电平了,这样SWD电平和目标板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