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仪表盘显示有撕裂现象

楼主(2020-12-09):
问题如题,刷新显示的时候屏乱闪。感觉指针刷新和文本更新有冲突,还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主要代码如下: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0, 0, 800, 480, 0, 0x0, 0 },
  { PROGBAR_CreateIndirect, "Progbar", ID_PROGBAR_0, 363, 31, 20, 98, 1, 0x0, 0 },
  { PROGBAR_CreateIndirect, "Progbar", ID_PROGBAR_1, 416, 31, 20, 95, 1,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hrotle", ID_TEXT_0, 346, 136, 54, 2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Speed", ID_TEXT_1, 140, 225, 146, 99,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RPM", ID_TEXT_2, 520, 225, 155, 87,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Brake", ID_TEXT_3, 415, 135, 52, 2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ime", ID_TEXT_4, 365, 385, 80, 20, 0, 0x64,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GUI_AUTODEV AutoDev;      /* 内存设备 */
  PARAM       Param;        /* PARAM类型变量 */
  char TextSpeed[16];
  char TextRpm[16];

  static int                 t_Count0 = 0;// -a by Trun 20200311
  static int                 t_Count1 = 0;// -a by Trun 20200311
  static int                 t_Count2 = 0;// -a by Trun 20200311
  static int         t0 = 360;   /* 用于三个指针的计数 */
  static int         t1 = 360;
  static int         t2 = 360;
  static int         Dir0 = 1;
  static int         Dir1 = 1;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PROGBAR_0);
          PROGBAR_SetBarColor(hItem, 0, GUI_BLUE);
          PROGBAR_SetBarColor(hItem, 1, GUI_ORANGE);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PROGBAR_1);
          PROGBAR_SetBarColor(hItem, 0, GUI_BLUE);
          PROGBAR_SetBarColor(hItem, 1, GUI_ORANGE);
    //
    // Initialization of 'Tex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
        hText[0] = hItem;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_D24X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0x00C08080));
    //
    // Initialization of 'Tex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2);
        hText[1] = hItem;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_D24X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0x00C08080));
    //
    // Initialization of 'Tex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4);
    hText[2] = hItem;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_8X16_1);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0x00C0C0C0));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使能抗锯齿 */
        GUI_AA_EnableHiRes();
        /* 设置抗锯齿因数 */
        GUI_AA_SetFactor(MAG);
        /* 创建自动设备对象 */
        GUI_MEMDEV_CreateAuto(&AutoDev);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 重绘消息 */
  case WM_PAINT:
          /* 第一个指针计数,用于旋转速度 */
          t0-= 10;
          if (t0< 0)
          {
                  t0 = 36000;
          }

          /* 第二个指针计数,用于旋转速度 */
          t1 -= 10;
          if (t1 < 0)
          {
                  t1 = 36000;
          }
          /* 旋转第一个指针 */
          Param.Angle = t0;
          Param.Angle *= 3.1415926f / 18000;
          GUI_RotatePolygon(Param.aPoints, _aNeedle, countof(_aNeedle), Param.Angle);

          /* 旋转第二个指针 */
          Param.Angle1 = t1;
          Param.Angle1 *= 3.1415926f / 18000;
          GUI_RotatePolygon(Param.aPoints1, _aNeedle1, countof(_aNeedle1), Param.Angle1);

          GUI_MEMDEV_DrawAuto(&AutoDev, &Param.AutoDevInfo, &_Draw, &Param);

          //更新文本显示
          sprintf((char*)TextSpeed, "%d", (t0 + 12000) / 100);
          sprintf((char*)TextRpm, "%d", t1 / 100);
          TEXT_SetText(hText[0], TextSpeed);
          TEXT_SetText(hText[1], TextRpm);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Window
*/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MULTIBUF_Enable(1);                        //开启STemWin多缓冲,RGB屏可能会用到

        while (1)
        {
                CreateWindow();
                GUI_Delay(100);
        }
}

网友A:
直接跑我这个时钟表盘的例子是否正常

【年末福利】F429开发板12期emWin提高篇实战例程发布,含音视频播放器,uCOS-III和FreeRTOS两个版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687&fromuid=58

网友B:
while (1)
{
     CreateWindow();
     GUI_Delay(100);
}
这代码逻辑不对呀。不断的创建新窗口,然后新窗口更新表盘指针位置。还好是模拟器,实际下到板子上很快就挂了吧。
窗口只创建一次,刷新由定时器触发。建议先看看论坛里的emwin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跑我这个时钟表盘的例子是否正常

【年末福利】F429开发板12期emWin提高篇实战例程发布,含音视频播 ...

谢谢,是我没把例程完全看懂,现在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 (1)
{
     CreateWindow();

仔细研究例程,其实比较简单,没理解透例程,问题复杂化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我没把例程完全看懂,现在已经解决了。

好的,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