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 V7不能 通过ST_LINK下载程序,求帮忙

楼主(2020-12-09):
STM32H743 V7底板+核心板不能 通过ST_LINK或 CMSIS_DAP烧录代码,只用核心板烧录代码,正常,求帮忙
今天程序烧录时,keil提示:
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网友A:
加我QQ好友:512464265

帮你远程处理下,效率还高点。

网友B:
我碰到过类似这种情况,你需要把板子的供电先接上,再下载程序。stlink供电不能到达板子的所有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QQ好友:512464265

帮你远程处理下,效率还高点。

请同意加入好友,进行远程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类似这种情况,你需要把板子的供电先接上,再下载程序。stlink供电不能到达板子的所有器件。

先接上板子的供电,再下载程序,故障依旧

网友A:
已经帮楼主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帮楼主解决。

啥问题啊老哥

网友:
他移植了一个程序,没有移植成功,使用我们V7带的程序测试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