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串行Flash读写例程 移植到RTX4 出错
程序小白

楼主(2020-12-10):
新手求教,有两个疑问 :
1、在任务中  执行1、4、5、6 指令 会进入 HardFault;      执行2,3,Z, X 则是正常的。该如何排查?
2、RTX中 好像不能调用bsp_timer.c  , 会跟 bsp_dwt.c里的API冲突;  那在RTX中,如何实现 bsp_GetRunTime()  记录时间的功能呢?

谢谢!

网友:
STM32V6之HAL库 SPI1+DMA读写W25Q64下 几种方式的时间对比 基于EVR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2&fromuid=8820

你是RTX4移植出错还是FLASH读写出错? RTOS建议用RTX5吧

网友A:
1、用在RTX上,直接添加就可以使用的。你看看是死机在哪里了,方便排查。
2、用RTX自己的时间基准获取函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在RTX上,直接添加就可以使用的。你看看是死机在哪里了,方便排查。
2、用RTX自己的时间基准获取函数 ...

谢谢  刚试了下是 任务栈给小了,加大就没问题了。  RTX4的时间基准获取函数就是 os_time_get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刚试了下是 任务栈给小了,加大就没问题了。  RTX4的时间基准获取函数就是 os_time_get  吧?

对,是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