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外部按键问题

楼主(2020-12-10):
emwin  外部按键怎么实现不同的界面功能不同;直接按键扫描里给每个按键搞个队列这样的,然后界面重绘里面直接去消息队列这样操作,还是啥;那个大哥指导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用自定义WM_KEY消息处理

网友A:
发自定义消息最方便,每个界面都是固定的自定义消息,但每个界面里面的自定义消息做单独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自定义消息最方便,每个界面都是固定的自定义消息,但每个界面里面的自定义消息做单独处理。

嗯  我现在用的就是自定义   但是有个问题   你按键扫描发送自定义消息怎么知道当前是哪个界面(窗口)   是要通过设置当前活动窗口这样,然后按键处理获取当前活跃窗口来区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现在用的就是自定义   但是有个问题   你按键扫描发送自定义消息怎么知道当前是哪个界面(窗口)   ...

设置个全局变量,当前操作那个窗口,将其句柄赋值给这个变量,方便按键发消息。

网友:
根据每个窗口的控件,动态设置按键的键值,要处理好窗口丢失焦点后重新获取焦点的时候重设按键的键值。
比如一个窗口按钮功能是GUI_KEY_LEFT, 另一个可能就是GUI_KEY_TAB。
能找到的库中窗口好多消息没有,所以不好用。只能用其他方式去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