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rtt viewer的不足

楼主(2020-12-10):
rtt viewer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和我们平时用的串口调试助手相比还是有一些不足的。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来弥补一下

网友:
比如??
H7-TOOL的DAPLINK离线串口功能也做了,需要用串口也没问题,喜欢那个用那个

网友A:
这个也要看具体应用,
比如我有个项目,(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调试状态下工作不正常,
RTT之类的是要单片机进入调试模式的(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所以就没法用,还好板子上有个串口输出,不然真的要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要看具体应用,
比如我有个项目,(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调试状态下工作不正常,
RTT之类的是要单片 ...

确实是理解错了,

SEGGER RTT不需要进入调试状态,那个Event Recorder才需要。
当前我们这个,下电后,板子重新上电,H7-TOOL可以自动重连。

网友B:
H7-TOOL  RTT Viewer是不是只支持打印,不支持输入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H7-TOOL  RTT Viewer是不是只支持打印,不支持输入参数

离线版的不好做输入,效率太低,后面PC版的可以,电脑上输入参数方便。

楼主:
比如显示中文,可以预设一些发送的指令保存下来。加上时间戳,我实际用感觉窗口缓存的数据量有限。到了一定量以后自动就给清了

网友C:
建议DAP下保留串口,像我们是自己开发的上位机调试工具,有的话连接起来方便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显示中文,可以预设一些发送的指令保存下来。加上时间戳,我实际用感觉窗口缓存的数据量有限。到了一定 ...

这种功能,RTT完全没问题。PC版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DAP下保留串口,像我们是自己开发的上位机调试工具,有的话连接起来方便些

TOOL的APP里面就带了一个虚拟串口了,DAPLINK里面的,不往上整了,这个也要安装驱动,驱动问题售后太麻烦了,特别是电脑goshts系统的。

所以后面TOOL的方向是免驱一条龙,全部上HID,WinUSB这种免驱方式。HID串口,HID CAN,HID I2C,HID SPI。走这种方式的。

楼主:
坐等PC 版 是不是可以调用JLINK 的某个动态库 自己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坐等PC 版 是不是可以调用JLINK 的某个动态库 自己做啊

自己做,不使用任何JLINK的任何动态库。

因为脱机版的都可以实现,上位机版的更是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