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TM32框架的搭建,现在采用哪种方式最好呢?

楼主(2020-12-10):
1. 只采用MDK5的RTE。 2. RTE+CUBEMX开发。  3. 全部用CUBEMX生成代码,再用MDK5编程。
我个人是倾向于第三种方式,因为可能更简单。但CUBEMX里的文件系统FATFS好像不支持坏块管理等(现在不清楚文件操作是否没有隐患了),所以有些头疼,打算用H743做个系统,各位大神觉得如何开展合适?

网友:
RTE一条龙。

网友A:
其实你的开发方式的2和3差不多的,方式3生成的代码如果你要用 MDK的中间件一样的,只不过HAL库文件会变成2份,你到时候直接把RTE或者CubeMX添加的HAL文件屏蔽掉一份就好了。我现在就是这2和3都用,切换自如,个人比较喜欢2,主要是生成的代码条目比较清晰

楼主:
请问,有RTE的很好的教程吗,从工程的创建,到内部中间件,GUI包的使用。。

网友:
CUBEMX基本其他厂家也提供类似的方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RTE的很好的教程吗,从工程的创建,到内部中间件,GUI包的使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GUI的没研究过,RTE只是代码组件的添加,GUI硬汉有emWin。内部中间件USB 文件系统 网络这些
硬汉其实都做了教程,RTE方式的开发方式,只是没有特别的一步步说明,代码都是RTE下添加的组件开发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RTE的很好的教程吗,从工程的创建,到内部中间件,GUI包的使用。。

等你知道RTE是啥之后你就知道你说的方式2和3其实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368&extra=page%3D1

GUI的没研究过,RTE只是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的开发方式的2和3差不多的,方式3生成的代码如果你要用 MDK的中间件一样的,只不过HAL库文件会变成2 ...

在使用方式2开发时,除了驱动会多一份以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只用RTE开发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我使用rte的时候,发现只有标准库,没有hal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rte的时候,发现只有标准库,没有hal库啊

F1的HAL没有集成在RTE里面,F1只能用CubeM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知道RTE是啥之后你就知道你说的方式2和3其实没啥区别

RTE我知道是什么,就是勾选的方式对框架配置。但没有CUBE更人性化。RTE如果有像CUBE类似的每个功能配置的教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