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裸机的看门狗喂狗策略

楼主(2020-12-10):
我现在的喂狗策略是:
就是软件定时器里面500ms设置标志位,然后主循环判断标志位就喂狗,看门狗超时时间10s,但是程序运行起来还是会出现看门狗复位。
请问有没有好的喂狗策略,谢谢

楼主:
我现在单片机上有个喂狗策略是:
systick定时器里面500ms设置标志位,然后主循环判断标志位就喂狗,看门狗超时时间10s,但是程序运行起来还是会出现看门狗复位。
请问有没有好的喂狗策略,谢谢 !

然后我改了一下, 就是我两个串口接收的地方只要接收到一帧完整的数据,就喂一次狗,保留500ms喂狗一次,目前没有复位的现象。串口波特率都为115200,代码中没有阻塞延时。而且都是状态机的方式处理流程的。大佬们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估算好自己程序一次循环最大时间是多少,然后看门狗设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算好自己程序一次循环最大时间是多少,然后看门狗设置多少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解决了就把问题发出来,养成良好习惯,不能有问题了只管问,解决了就没文了

楼主:
我也不清楚是啥解决的。。。。默秒其妙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