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库如何实现多级菜单(求思路)

楼主(2020-12-10):
最近新入门emwin,想实现一个类似于图片的菜单功能,左列是名称,右列是可以根据实际按键设置的参数,又有左列右列两个一起整行都被选中的功能,该怎么去实现呢

网友:
1、可以用swipelist控件
2、可以创建个对话框主体窗口采用Window,然后各个选项使用TEXT文本控件。这方便GUIBuilder,AppWizard的布局。

网友:
直接listbox控件即可,然后定义一个函数自绘:
int listBoxOwnerDraw(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LISTBOX_SetOwnerDraw(hListBox, listBoxOwnerDraw);

pDrawItemInfo指针指向的数据有你自绘需要的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