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keil的优化等级

楼主(2020-12-12):
使用的芯片是stm32f407ve,ucos_iii,keil5

我在程序中这样几个赋值的语句
其中 #define Speed 6400
Speed1 = Speed;
vx1 = Speed1;

程序中 Speed1 的数据类型是 uint32_t,vx1的数据类型是float。
现在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赋值完后 vx1的值为0.5;
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我把程序中几个全局变量的类型由 uint16_t 改成了 uint32_t。
后来我尝试强制类型转换 vx1 = (float)Speed1;  没有效果
尝试直接赋值 vx1 = 6400;   vx1 = 6400.0f;       都没有效果

但是下面的几个尝试可以得到正确的值
1、vx1的数据类型改为 uint32_t
2、keil中的优化等级改为不优化
3、赋一个其他的值,6399  ,  800等其他的值都没有问题。

其中上面第三个尝试最让我迷惑,为什么只有6400这个值不行呢?(可能也有别的值不行,但是我没有挨个实验)
想着应该是由于程序空间的问题,被优化的结果,但是不是很明白,有没有哪个前辈给解答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优化和不优化区别本来就很大的。你要看看keil官网文档。

网友A:
回帖奖励 +20 个金币

感觉是你的工程问题,这种基础操作,按理不会出问题,整个简单的跑马灯程序设置各种优化等级跑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的工程问题,这种基础操作,按理不会出问题,整个简单的跑马灯程序设置各种优化等级跑跑看

如果我去掉一些全局变量,或者全局变量由32位改成16位的,设成最高等级的优化也没有问题;
一开始我以为是vx1是不是在其他地方被赋值了;然后我重新定义一个新的变量代替它,也是有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去掉一些全局变量,或者全局变量由32位改成16位的,设成最高等级的优化也没有问题;
一开始我以为 ...

整个简单的工程测试下。

网友B:
keil偶尔就是有一些奇怪的bug,有时候换一种写法就好了,float a = b,换成float a = 2 * b / 2;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il偶尔就是有一些奇怪的bug,有时候换一种写法就好了,float a = b,换成float a = 2 * b / 2;

这个不一定数是bug,也有可能是哪里的实现影响到了这里。要放到具体的语境里面去测试。

网友:
楼主可以把测试代码发出来,看你逻辑挺严密的,这个现象值得深究下

网友:
vx1 是全局还是局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