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DAPLink在VisualGDB里面使用

楼主(2020-12-12):
这两天手痒,想试试VisualGDB开发STM32效果如何。在这个环境里面使用Jlink是没有问题。
碰巧这几天使用H7-Tool的DAP功能心情非常澎湃,也打算在VisualGDB中使用DAPLink。
刚开始时,在环境中无法直接找到CMSIS-DAP

还来在硬汉哥的提示下使用openOCD就可以。
刚刚好VisualGDB里面可以下载openOCD插件,下载安装好之后选择openOCD。
然后在里面就可以选择CMSIS-DAP。
最后选择对应的调试接口。

配置好之后点击旁边的Test按钮可以进行测试DAP调试器是否连接成功。
这边测试打印的信息,设置的10M,能够识别出来10M。

程序编译好之后点击下载调试,程序就愉快的烧录到F407板子上啦。

这是调试界面。可以正常的进行调试。

感谢硬汉哥的提示。
一切都非常无缝的使用起来,一个字爽。

不过后来发现有个问题。
H7-Tool上面显示的频率,一会儿2M,一会儿8M,就是不会显示10M。目前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A:
显示屏上那个识别是跟MDK里面的速度设置配套的,对其它的IDE需要专门适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上那个识别是跟MDK里面的速度设置配套的,对其它的IDE需要专门适配才行。

那每种IDE都需要单独适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每种IDE都需要单独适配吗?

对,不同的IDE,略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同的IDE,略有不同。

另外在VisualGDB里面无论如何速度都只有2M,这个也是IDE的原因限制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在VisualGDB里面无论如何速度都只有2M,这个也是IDE的原因限制了吗?

对,后面了专门适配下。
MDK里面那个,只要用户修改了时钟速度,TOOL接收到消息后就会做匹配适应,基本是1: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