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RTE环境选择EMWIN CORE后,出现问题。。

楼主(2020-12-12):
如图,选择GRAPHICS CORE后,是否等于添加了EMWIN软件包?是的话,下面提示还有相关附件要添加,关键是,按照提示的来做的话,最后要添加什么discovery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想添加EMWIN而已啊。。

网友A:
添加disc是因为默认做的驱动是对于disco板子的支持。你可以自己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disc是因为默认做的驱动是对于disco板子的支持。你可以自己修改的。

嗯。。具体怎么修改,有教程吗?另外请问群主,H7芯片的RTE环境下的框架搭建(不同资源的使用),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具体怎么修改,有教程吗?另外请问群主,H7芯片的RTE环境下的框架搭建(不同资源的使用),有教程 ...

可以参考

新版RL-TCPnet V7.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更新至第14章(2020-01-1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24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