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突然有个想法,H7-TOOL高速DAPLINK实现脱机硬件异常分析,类似一个黑盒子的功能

楼主(2020-12-13):
上电后一段时间进入硬件异常,或执行某个功能就进入硬件异常,我们可以方便的通过IDE软件或者嵌入的异常分析代码来锁定问题位置。

而运行比较长的时间,比如两周,一个月等,这就不方便挂个电脑分析了。

挂个TOOL就比较方便,可以长时间检测跟踪芯片的运行,出问题的时候可以关键信息导出来。简单的可以TOOL自带显示屏直接分析出结果,复杂的可以电脑端上位机软件分析。

网友A:
这个想法不错,记录log回来分析。

网友:
想法比较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法不错,记录log回来分析。

准备研究研究怎么做个好点的硬件异常解析器,感觉比较实用。

楼主:
准备研究研究怎么做个好点的硬件异常解析器,感觉比较实用。

网友:
你好,我最近也想移植一下这个DAPLINK到一个F4的小板上,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你移植的时候是直接移植的USB驱动层还是直接把整个协议栈替换掉了?我现在想的是替换USB的那个驱动文件,但是寄存器太多了,实现起来有些头大!!!!

网友:
Lauterbach劳特巴赫的TRACE32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B:
硬件为PowerDebug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为PowerDebug Pro

给力,了解学习下

网友C:
不知道这个能否用上。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tra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能否用上。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trac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