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自己捣鼓 usbx 运行到 ux_system_initialize 这个函数的第 186 行出现硬件错误 ?

楼主(2020-12-13):
请教下,自己捣鼓 usbx 运行到 ux_system_initialize 这个函数的第 186 行出现硬件错误 ?

具体是

#define USBX_MEMORY_SIZE     (32 * 1024)       // 这个地方不管是设置为 32KB 还是 64KB 或者是 128KB 都一样的,都会出现硬件错误
CHAR   usbx_memory_buff[USBX_MEMORY_SIZE];

UINT ux_stm32_usb_init(void)
{
        UINT    status;

        bsp_InitUSB();   // io 口配置

        /* Initialize USBX Memory */
        ux_system_initialize(usbx_memory_buff, USBX_MEMORY_SIZE, UX_NULL, 0);    // 运行到这个函数里面时就会出现硬件错误,?? 这个还在初始化操作,其他的什么也还没有开始干啦,怎么会这样的 ??

        /* Initialize FileX.  */
        fx_system_initialize();

        /* The code below is required for installing the host portion of USBX.  */
        status =  ux_host_stack_initialize(UX_NULL);
        if (status != UX_SUCCESS)
                        return status;

        /* Register storage class.  */
        status =  ux_host_stack_class_register(_ux_system_host_class_storage_name,
                                                                                                    _ux_host_class_storage_entry);
        if (status != UX_SUCCESS)
                        return status;

        /* Register all the USB host controllers available in this system.  */
        USB_Printf("ux_host_stack_hcd_register init please waiting ... ...\r\n");
        status =  ux_host_stack_hcd_register(_ux_system_host_hcd_stm32_name,
                                                                                                    _ux_hcd_stm32_initialize_hscore,  // _ux_hcd_stm32_initialize_hscore, _ux_hcd_stm32_initialize_fscore

                                                                                                    USB2_BASE_ADDRESS,
                                                                                                    0x0);
        if (status != UX_SUCCESS)
                        return status;
        USB_Printf("ux_stm32_usb_init OK status = %d ... ...\r\n", status);

        return UX_SUCCESS;
}

初始化函数 ux_system_initialize(usbx_memory_buff, USBX_MEMORY_SIZE, UX_NULL, 0)

_ux_system -> ux_system_regular_memory_pool_start; 这个也有地址出来,也不是空指针,怎么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出现啊  ???????????????

网友:
加大堆栈

楼主:
终于发现问题了,是没有 4字节对齐造成的

修改为

#pragma pack(4)
CHAR usbx_memory_buff [USBX_MEMORY_SIZE];
#pragma pack()

后就可以了

或者使用
ALIGN_32BYTES(CHAR usbx_memory_buff [USBX_MEMORY_SIZE]);  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发现问题了,是没有 4自己对齐造成的,貌似历程也没有4自己对齐

修改为

ULONG   usbx_memory_buff[USBX_MEMORY_SIZE/4];

我这边下载的例程好像是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LONG   usbx_memory_buff;

我这边下载的例程好像是这么写的。

你是哪里下载的 ? 有网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