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启动文件中堆栈大小的疑问

楼主(2020-12-13):
对于启动文件中的堆栈,一直有个疑问,像F407的ram有192kb,为什么不直接全部都分到这里来,默认却只开辟1.6kb左右的堆栈空间?那其他剩下的是用来干嘛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上了RTOS,各任务应用的堆栈空间是占用上诉配置的堆栈大小吗?

网友A:
1、地址不连续
2、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地址不连续
2、不是

那一般这个启动文件中的堆栈大小,按照什么参照去分配呢?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般这个启动文件中的堆栈大小,按照什么参照去分配呢?谢谢大佬解答

仅看一楼就行

第11章 FreeRTOS任务栈大小确定及其溢出检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084&fromuid=58

网友:
你画一个图,把内存的分布画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