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触摸问题

楼主(2020-12-14):
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背景的基础上创建了多个小型的窗口。但是只有一个窗口是有一个按键去实现触摸事件的。但是每次下载重启之后,都要点击两次按键才能去触发按下事件。测试过底层的触摸没有问题。然后又用过WM_SetFocus ,用了WM_HasFocus来测试确实有输入焦点,但是问题依然如此。在此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先确认下按钮回调函数执行了没,如果没有执行,触摸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下按钮回调函数执行了没,如果没有执行,触摸是有问题的。

第一次点击的时候是没有进入到按键的相应的回调的,总是要第二次点击之后才能进去。测试过第一次点击的时候底层已经将按下事件发送给了emwin,一开始以为没有聚焦什么的,但是尝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点击的时候是没有进入到按键的相应的回调的,总是要第二次点击之后才能进去。测试过第一次点击的时 ...

你说的按键是实体按键还是什么按键,仅仅是窗口上创建的一个butto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按键是实体按键还是什么按键,仅仅是窗口上创建的一个button吗?

是的,仅仅是在桌面创建的一个BUTTON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仅仅是在桌面创建的一个BUTTON

不出意外,你的触摸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