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 多行文本上下循环滚动显示问题

楼主(2020-12-14):
想做一个emwin界面,界面显示类似串口打印效果。
最新行显示在最下方,循环显示。看到了论坛中有一个类似帖子,里面汉子哥建议使用listview控件。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885

参考汉子哥的综合例程中的CAN数据收发。使用了listview控件。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删除listview指定行之后(LISTVIEW_DeleteRow),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新增行就无法继续,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界面显示为空。

理论上想达到的效果是。总共给予15行缓存,超过15行,就删除第0行,到了第16行,删除第1行,一直维持在15行的缓存。增加一行,删除一行。这样为了不增加内存,因为增加一行,会增加一次内存,最后内存会用完。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LISTVIEW0);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 序号 */
    sprintf(buf, "%d", s_uiCount);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s_uiCount, (const char *)buf);

    /* 标准ID */
    sprintf(buf, "%d",123);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1, s_uiCount, (const char *)buf);

    /* 接收到的数据 */
    sprintf(buf, "%d,%d,%d,%d,%d,%d,%d,%d", 0,0,0,0,0,0,0,0);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2, s_uiCount, (const char *)buf);

    /* 数据长度 */
    sprintf(buf, "%d", 0);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3, s_uiCount, (const char *)buf);

    /* 帧类型 */
    sprintf(buf, "%s", "BIG");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4, s_uiCount++, (const char *)buf);

    /* ListView添加新行后,保证一直显示最新行 */
    SCROLLBAR_SetValue(hScrollbar, SCROLLBAR_GetNumItems(hScrollbar));

if(s_uiCount >=15)   /*超过15行后,每增加一行,删除最初的一行(0,1,2.。。。)*/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LISTVIEW0);

ROWs_uiCount = s_uiCount-15;
printf("LISTVIEW_GetNumRows = %d\r\n",ROWs_uiCount);
LISTVIEW_DeleteRow(hItem, ROWs_uiCount);

}

        /* 重启定时器 */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但是,新增一行函数却不执行了。
似乎是  LISTVIEW_DeleteRow        之后不执行       LISTVIEW_AddRow    了。

楼主:
有无可以实现,增加新一行,删除旧的一行。既可以达到界面实时显示最新数据,又可以不因为增加新行导致 内存一直增加,最终死机

网友A:
我那个CAN那个例子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CAN那个例子是没问题的。

对的,按照汉子哥你的can改了,没问题的。但是有一点是会一直增加内存的,每增加一个条目,会多占一点内存,数据多了,内存会被用完。

如果定时清空,因为它会整个界面都清空,体现不出实时显示效果,层层递进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按照汉子哥你的can改了,没问题的。但是有一点是会一直增加内存的,每增加一个条目,会多占一点内 ...

变相的实现,可以试试。

整个清空后,直接添加末尾的几条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相的实现,可以试试。

整个清空后,直接添加末尾的几条信息。

好的,今天试试。昨天用TXT控件把这功能试了

网友:
第15行后
第16行数据来了 ,删除第0行,然后用LISTVIEW_AddRow添加一行,再添加新添加行的数据(此时显示的数据依旧是15行),
第17行数据来了,依旧删除0行,然后用LISTVIEW_AddRow添加一行,再添加新添加行的数据(此时显示的数据依旧是15行),
后边新来的数据都一样的。
即真实的数据永远只有15行,我工程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没问题。sTemwin5.32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今天试试。昨天用TXT控件把这功能试了

//listview滚动显示
static void addListViewText(const char *text)
{
    static int cur_row = 0;

    LISTVIEW_AddRow(hListView, NULL);

    LISTVIEW_SetItemText(hListView, 0, cur_row, text);

    //若大于10行,则删除第0行,保持只显示最新10行数据
    if (cur_row >= 10) {
        LISTVIEW_DeleteRow(hListView, 0);
    }
    else {
        cur_row++;
    }

    /* ListView添加新行后,保证一直显示最新行 */
    hVScroll = WM_GetScrollbarV(hListView);
    SCROLLBAR_SetValue(hVScroll, SCROLLBAR_GetNumItems(hVScro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