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中,关于CAN通信相关

楼主(2020-12-14):
CAN一次只能接发8个数据,所以要做分包处理嘛,第一次接触can,不知道这种需要多次分包的CAN要怎么传输数据呢?

求大佬们指导,最好有个参考教程!

网友A:
用状态机进行展包处理,比如ID为01表示 要传送一段报文 长度信息放在这个ID为01的数据里,然后ID为02时表示开始按8字节顺序传数据,最后ID03比表示数据完毕,

网友B:
这个规则里面没有给出数据长度,仅给出数据帧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规则里面没有给出数据长度,仅给出数据帧个数?

对,数据长度是不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状态机进行展包处理,比如ID为01表示 要传送一段报文 长度信息放在这个ID为01的数据里,然后ID为02时表示 ...

老哥,要按照上面这个协议来,因为是别人定的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数据长度是不固定的

长度不固定的话,接收端怎么知道你发送了多少字节数据呢

手动计算CAN DLC?

网友C:
可以通过stm的can底层获得DLC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stm的can底层获得DLC的

只能这样了,每帧数据后DLC值累加,看总数据个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这样了,每帧数据后DLC值累加,看总数据个数

第一帧说明了接下来几帧是数据帧了,所以总长度就是 (帧数 -1) * 7 +(最后一帧dlc - 1)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帧说明了接下来几帧是数据帧了,所以总长度就是 (帧数 -1) * 7 +(最后一帧dlc - 1)

对,只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