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H7-TOOL的LUA界面刷新API简易使用说明(2020-12-15)

楼主(2020-12-15):
1、当前注册的LCD界面刷新API有
lua_register(g_Lua, "RGB565", lua_RGB565);
lua_register(g_Lua, "lcd_refresh", lua_LcdRefresh);
lua_register(g_Lua, "lcd_clr", lua_LcdClr);
lua_register(g_Lua, "lcd_disp_str", lua_DispStr);
lua_register(g_Lua, "lcd_fill_rect", lua_FillRect);
lua_register(g_Lua, "lcd_draw_rect", lua_DrawRect);
lua_register(g_Lua, "lcd_draw_circle", lua_DrawCircle);
lua_register(g_Lua, "lcd_draw_line", lua_DrawLine);
lua_register(g_Lua, "lcd_draw_points", lua_DrawPoints);
lua_register(g_Lua, "lcd_disp_label", lua_DrawLabel);

置红的是供大家调用的。
(1) RGB565(255,255,255)   将RGB888颜色转换为RGB565
(2) lcd_refresh()                刷新界面
(3) lcd_clr(color)                清屏,参数是RG565颜色格式
(4) lcd_disp_str(x, y, str, fontsize, front_color, back_color, width, align)   --显示字符串
         fontsize = 12表示12点阵,16表示16点阵,24表示24点阵,32表示32点阵
(5)lcd_fill_rect(x, y, h, w, color)     --填充矩形窗口
(6) lcd_draw_rect(x, y, h, w, color) --绘制矩形窗口
(7) lcd_draw_circle(x, y, r, color)   --绘制圆圈
(8) lcd_draw_line(x1, y1, x2, y2, color) --绘制直线
(9) lcd_draw_points(xArray, yArray, size, color)   --绘制点
(10) lcd_disp_label(x, y, h, w, color, str, fontzize, front_color, back_color) --绘制标签

2、H7-TOOL实现LUA小程序PC联调和更新LUA小程序操作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932

3、使用注意事项
(1)测试的时候,将TOOL运行在静态的界面,没有内容刷新的,防止原APP程序定时更新影响了LUA界面API的执行。
(2)如果大家的LUA小程序里面有delayms或者死循环之类的操作,下次更新LUA,需要长按TOOL的C键退出当前LUA的执行,因为LUA是阻塞式的执行方式。

4、使用举例:
local bg
beep()
bg = RGB565(0,0,0xFF)
lcd_clr(bg)
lcd_disp_str(0, 0, "安富莱电子Aa", 12, 0xFFFF, bg, 240, 1)
lcd_disp_str(0, 15, "安富莱电子Aa", 16, 0xFFFF, bg, 240, 1)
lcd_disp_str(0, 35, "安富莱电子Aa", 24, 0xFFFF, bg, 240, 1)
lcd_fill_rect(10, 70, 100, 100, 0xF000)
lcd_draw_circle(180, 120, 50, 0xF000)

lcd_refresh();

显示效果:

填写到这里,点击执行即可:

网友:
LUA可以显示中文吗

楼主:
当然可以啊,我还在更新这个帖子,一会看效果即可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啊,我还在更新这个帖子,一会看效果即可

不知道为什么加了中文会报语法或者执行错误

网友A:
发现忘记设置编码了,windows下的文本是utf8的,还有个问题,lua类型数值貌似只区分一个TNUMBER,怎么判断是个浮点还是整数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忘记设置编码了,windows下的文本是utf8的,还有个问题,lua类型数值貌似只区分一个TNUMBER,怎么判断 ...

lua所有的数都是双精度浮点型。整数也当浮点数处理。你可以忘掉浮点和整数的区别了,也不用管是8位,16位,还是32位整数.

楼主:
新版修正了一个lcd_draw_line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