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调试组件任务显示失败

楼主(2020-12-15):
app_main这个任务在调试组件里没有显示,我发现把任务创建的第三个参数改成null就能显示了,另外一个任务也是这样,只要不是NULL,调试组件就不能显示,但是任务的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
使用最新的MDK5.33测试,MDK的安装路径直接在对应盘符的根目录下,然你的工程路径不要有中文

你看看是不是好点。

网友:
系统配置全局动态内存,设大点。

楼主:
不是全局动态内存设为32768也不行,keil升级到5.33也不行,没有中文路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全局动态内存设为32768也不行,keil升级到5.33也不行,没有中文路径

这就不太清楚了,我这里从5.26开始,RTX调试组件就很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