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G反馈] 目前使用H7-Tool版本1.42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12-15):
手上两台H7-Tool都升级到了最新的1.42版本。都出现共同的问题。
1.在DAP模块下,有时候无缘无故重新启动。电脑端有USB重新连接的提示音。
2.有时候按钮操作也会无故重启。
3.有时候无缘无故进入boot模式。

网友A:
程序里面没有做看门狗,正常不会重启。
大概率你的USB方式供电不足,你看下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面没有做看门狗,正常不会重启。
大概率你的USB方式供电不足,你看下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

嗯嗯,我测试下USB供电情况。另外有时候会突然跳到boot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测试下USB供电情况。另外有时候会突然跳到boot界面。

估计也是供电问题,你解决下供电问题,再用几天看看。

正常程序里面不会往BOOT界面里面跳转,应该是USB供电不足的时候,你恰好在长按某个按键,导致重新供电正常的时候进入了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也是供电问题,你解决下供电问题,再用几天看看。

正常程序里面不会往BOOT界面里面跳转,应该是US ...

我再长测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