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关于W25Q256擦除失败问题

楼主(2020-12-15):
      小弟使用STM32H743XIH6的QSPI做驱动W25Q256JVEQ模拟U盘程序,使用的是QSPI的查询方式(硬汉哥的底层驱动代码),使用时发现如果拷贝多个文件进去,未断电前在电脑的U盘里能看到这些文件,断电后再上电部分文件就丢失了,后来单独测试W25Q256JVEQ的读写,发现写到第277个扇区的时候就出现擦除不成功的情况(不一定是277,也有可能时278,281等,就是270个扇区以后),失败的原因是等待W25Q256JVEQ标志位超时,试过降低QSPI的时钟,但问题依旧。QSPI引脚使用CE(PG6),SCK(PB2),IO0(PF8),IO1(PF9),IO2(PF7),IO4(PF6)。请问一下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擦除不成功?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我那个模拟U盘的例子是用的QSPI MDMA,可以参考试试。

基于STM32H7驱动QSPI Flash的FatFS文件系统 + QSPI Flash虚拟U盘实现,读速度24.6MB/S(2019-03-2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634&fromuid=58

网友B:
将文件系统底层的读写单位改成4096,也就是说,在写数据的时候,肯定要先擦除一个扇区,然后在写数据。。。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FAT表格被破坏了,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FAT表格被破坏了,,,

网友:
是FAT表格被破坏了,

网友C:
可能是状态寄存器某些位置1,设置了保护区域,所以你才擦除失败。你试试读一遍所有的状态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除不成功?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我那个模拟U盘的例子是用的QSPI MDMA,可以参考试试。

我试过那个MDMA的,我工程项目的HAL库和您那个HAL库版本不一样,用MDMA的没有成功,会一直卡在等待MDMA中断计数那里,对比了一下HAL库的写法,差别还有点大,所以就用了您查询方式的驱动,擦除不成功的结论是我在线调试出来的结论,发送擦除指令后,等待擦除完成时会超时,导致QSPI返回的状态不对,所以就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文件系统底层的读写单位改成4096,也就是说,在写数据的时候,肯定要先擦除一个扇区,然后在写数据。。。 ...

是的,一个扇区是4096个字节,前270个扇区都能正常擦除和写入数据,读出数据来校验也是对的,到270个扇区之后就会存在擦除时等待标志位超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状态寄存器某些位置1,设置了保护区域,所以你才擦除失败。你试试读一遍所有的状态寄存器

好的,我试试,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FAT表格被破坏了,,,

我后来不使用FATFS来进行测试,单独测试FLASH的读写,发现存在擦除超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