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教:小内存mcu操作spi flash

楼主(2020-12-15):
因为spi flash都要先擦除才能写。当修改数据时,需要先将数据读出、然后修改、再写入。擦除的最小单位是4K。如果mcu的内存没有4K、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只能上个小型的文件系统吗?求教。

楼主:
我自己的想法。1、在flash内部开辟一块区域用于数据交换;2、浪费spi flash部分空间;3、换一款擦除粒度小的spi flash;4、使用文件系统。因为mcu的配置太低了、只能跑裸机、也不太想用比较复杂的文件系统(也怕有问题)。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如果内存只有4KB的话,不推荐用文件系统了,自己做成数组块管理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