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QSPI下载算法制作问题

楼主(2020-12-15):
本人制作F7系列的QSPI下载算法导入程序下载的时候出错,提示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0H(Flash =00H Required=48).................

再次烧写后,Erase 08020000的时候就提示擦除出错了。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很奇怪就是为什么我对0x90000000操作,怎么影响到了·08000000地址?

网友A:
参考我的整,HAL库版本的,各个STM32系列移植都很方便

STM32H7花式玩转QSPI Flash教程更新完毕,MDK下载算法制作,MDMA方式,内存映射方式,程序执行等全部集齐(2020-11-0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10106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的整,HAL库版本的,各个STM32系列移植都很方便

STM32H7花式玩转QSPI Flash教程更新完毕,MDK下载 ...

是参考大佬的整的,就是工程模板版是我自己弄的,直接在你那要换很多文件,有点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参考大佬的整的,就是工程模板版是我自己弄的,直接在你那要换很多文件,有点懵。

看来是没有移植成功,提示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0H(Flash =00H Required=48)................
是校验没有成功

如果再次烧录,Erase 08020000也提示擦除出错了,那看来是整体移植框架模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没有移植成功,提示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0H(Flash =00H Required=48)................
是 ...

今天用了大佬的模板改到F7还是有这样的问题,不怎么怎么入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用了大佬的模板改到F7还是有这样的问题,不怎么怎么入手了。

实在搞不定了,只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搞不定了,只能放弃了

再折腾一下,放弃这个就等同于放弃GUIX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折腾一下,放弃这个就等同于放弃GUI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没有移植成功,提示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0H(Flash =00H Required=48)................
是 ...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对0x90000000操作会导致我0800000H校验不过,如果是因为擦除导致的那么flash的值应该是0xFF,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是00H,难道是我工程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