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下载后需手动复位才运行

楼主(2020-12-15):
目标芯片STM32G070RBT6

使用 Keil 和 IAR 环境下连接J-Link调试都运行正常,但是断电后重新启动不自动运行,只能手动短接RESET引脚复位才运行

在STM32CubeIDE环境下下载后,重新上电就正常启动

网友A:
用的什么,JLINK EDU?

另外注意这个问题

H7-TOOL高速DAPLINK调试STM32F030,MDK版,注意Pack选项这个坑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52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JLINK EDU?

另外注意这个问题

使用的J-Link V9

调试发现仿真时FreeRTOS运行正常,但是下载后重新上电FreeRTOS未运行到任务
在任务入口点亮LED,上电后未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J-Link V9

调试发现仿真时FreeRTOS运行正常,但是下载后重新上电FreeRTOS未运行到任务

不清楚咋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咋回事了。

发现是执行到 prvPortStartFirstTask(); 后 SysTick 未进入中断(在SysTick放的电灯操作未运行),这个函数是汇编代码,没办法插入LED操作,不知道发生了啥。。

不清楚是不是前面初始化时SYSCLK是否正常,等下再试试不开FreeRTOS直接配置SysTick看能不能正常进中断

楼主:
关闭FreeRTOS,初始化时钟后直接启动SysTick能够进入中断。
再摸索摸索吧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原因可能是单片机的供电电源不稳定和复位引脚的信号不稳定,导致单片机处于复位和没复位之间的状态。
解决方案:
(1)在main函数开头加一段延时,修改后测试稳定
(2)增加单片机复位电路的阻容,原来使用的是10K,0.1uf的组合,改为100K,10uf的组合现象明显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