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TM32H7 SDMMC速率受I/O翻转率限制

楼主(2020-12-16):
    测试平台为STM32H750BI(480MHz),AHB时钟为240MHz,SDMMC分频系数ClockDiv无论是设置为1还是设置为2,对应SDMMC_CK频率为120MHz和60MHz,实际SD卡通信的时钟频率都为24MHz左右。逻辑分析仪测试带宽用的500MHz,测定是空闲状态下SDMMC和SD卡的通信。

数据

数据

    官方手册说SDMMC HS模式下时钟最大是50MHz,但受到I/O翻转速率的限制,却又不说明。现在实测,也就24MHz。

由此可以推算出,STM32H750 SDMMC的4线模式下,理论最大传输带宽应该为12MB/s,考虑到实际的情况,应在11MB/s左右,至于论坛里面有人测试4线模式下读取速度能够到达14MB/s左右,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难道是H750和H743的I/O翻转速度有差别吗?

楼主:
现在怀疑是工作在了DS模式下,但SDMMC中并没有能够手动将SD卡配置为HS模式选项。当前的卡是东芝SDHC 32G U1的卡,PC平均写入速度为23MB/s,读取速度在45MB/s。后续找一个SDHC U3的卡测一下。

网友A:
最大IO翻转限制说的是SDR50,SDR104这种高速通信。

平时用的DS,HS这种,无压力,刷满速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IO翻转限制说的是SDR50,SDR104这种高速通信。

平时用的DS,HS这种,无压力,刷满速不成问题。

的确,下午用了三星的SDXC 128G U3速度的SD卡,SDMMC_CK时钟频率就提升到了50MHz,果然能够达到SD HS的速度,这么看来,STM32 H7 4线SDMMC最大读写速度都应该是24MB/S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下午用了三星的SDXC 128G U3速度的SD卡,SDMMC_CK时钟频率就提升到了50MHz,果然能够达到SD HS的速 ...

当前这个SDIO驱动有个自动判断的过程,根据用户的卡类型来设置速度。

网友B:
IO 50M完全没有问题,我现在用的就是 50M,不知道能否到 104M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 50M完全没有问题,我现在用的就是 50M,不知道能否到 104M

这种的要接外置电平转换PHY,104MHz应该问题不大,QSPI还能跑133

网友C:
我分的125M速度,写SD NAND 文件系统 速度有0.5MB/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分的125M速度,写SD NAND 文件系统 速度有0.5MB/s

那基本跟SPI Flash的写速度一个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基本跟SPI Flash的写速度一个级别

这是受限SD NAND芯片速率吧

网友:
初始化代码有限制好好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