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使用guix list 控件,拉到最后时程序会出现硬件错误 ?

楼主(2020-12-17):
请教下,使用guix list 控件,拉到最后时程序会出现硬件错误 ?
历程参考 C:\Azure_RTOS\GUIX_Studio_6.1\examples\demo_guix_medical

网友A:
回头我试试这个例子,我最近在研究那个智能家居的例子。参考价值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头我试试这个例子,我最近在研究那个智能家居的例子。参考价值很高。

智能家居的例子 我看着头疼,貌似蛮复杂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智能家居的例子 我看着头疼,貌似蛮复杂的啊

这个例子确实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地方,我先把这个例子整透彻了。

网友B(2023-03-02):
大佬,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楼主(2023-09-04):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貌似是缓存不够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