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单can口可以同时输出can和canfd协议吗

楼主(2020-12-17):
问题:
1.一个硬件can口可以同时输出can协议和canfd协议吗
2.一个硬件can口在can协议模式下,可以同时输出标准帧和扩展帧吗(协议长度不同)

网友A:
如果组网允许随意配置使用,没问题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是可以,第一个问题不清楚,但是这样做没甚意义,总线要么是CAN网络要么是CANFD网络,这个不是你的MCU决定的,是你的收发器决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是可以,第一个问题不清楚,但是这样做没甚意义,总线要么是CAN网络要么是CANFD网络,这个不是你的MC ...

CAN-FD的收发器也支持CAN协议啊,是前向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FD的收发器也支持CAN协议啊,是前向兼容的

你说的很对,所以stm32h7可以同时输出can canfd协议,不过输出之前需要配置一下参数

网友(2021-11-08):
STM32F429的CAN控制器支持CANFD么?

网友:
我瞎猜觉得发没问题,问题在收,要提前知道下一帧要收的数据是哪个制式才行。如果有主从机,从机不会主动发消息,我觉得就可以。主机配好发出去,等从机回复,要发另一个制式再配成别的,发完等回复。

网友D(2022-01-17):
引用 网友A:
如果组网允许随意配置使用,没问题

请问配置成了CANFD模式,对方是CAN经典模式,那能收到CAN经典模式发来的报文吗?还是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配置成了CANFD模式,对方是CAN经典模式,那能收到CAN经典模式发来的报文吗?还是会报错

不能,得动态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