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请问有关于MDK如何使用C++的教程吗?

楼主(2020-12-17):
网上找了一些KEIL使用C++的教程,但是都无法成功,应该是自己的方法不对,请问哪里有相应的教程吗?

网友A:
MDK安装目录里面就有一个。

TouchGFX,mbed os等也都是C++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安装目录里面就有一个。

TouchGFX,mbed os等也都是C++

请问是哪一个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一个PDF?

有一个例子,不是教程。

在那个例子的基础上,各种C++玩法都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例子,不是教程。

在那个例子的基础上,各种C++玩法都可以试试

OK,我去找找,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