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今日新坑,劣质ST-Link的危害

楼主(2020-12-17):
今天调试程序,发现一个STM32为主控的模块第一次烧录boot后能正常升级,但断电重启后就会通信失败,造成整个机器启动失败。和几位同事排查了好一会,前期怀疑程序版本问题,但在另一个机器上利用同一套程序能正常工作。怀疑是芯片Flash存在问题,因为第一次上电能正常升级,重启后无法跳转到应用程序

造成通信失败。在拆卸对应模块的时候发现模块电源灯在发光,不过比较微弱。排查发现是由于ST-Link的SWD接口存在漏电情况,造成模块一直处于上电状态,
由于漏电流较小,模块上的STM32是否正常工作无法确定。过去没有发现有这个问题,换了同事的ST-Link没有漏电现象,拆开两个ST-Link对比了一下,如图所
示:

正版ST-Link,使用STM32F103CBT6,保护电路比较完善。

盗版ST-Link,使用CKS32F103C8T6,保护电路只有几个电阻。
图片能上传,但显示比较小,不太容易观察,不过两个ST-Link电路确实差异比较大,公司采购为了省钱买的便宜货。
记录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什么原因或者说有电源输出会影响什么,程序烧录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或者说有电源输出会影响什么,程序烧录失败?

机器开机后模块先进入BOOT再跳转到应用程序,漏电造成模块一直处于应用程序状态下,造成通信异常,机器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
看来调试器还是要使用好点的啊。

网友:
估计是国产MCU的GPIO和ST的GPIO结构不同造成的

网友:
重来不用仿真器的,都是用串口直接输出信息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