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定时器与串口之间的影响问题

楼主(2020-12-17):
用STM32F103在做一个步进电机无线控制器的项目,用的是TIM1CH1、TIM8CH1做两路步进电机的脉冲输出,串口2与无线模块连接,串口1用作调试输出。现在发现当定时器初始化后,串口1无法正常打印信息,注释掉定时器初始化语句恢复正常。网上的解答是因为定时器启动后自动把串口的引脚给拉到定时器那边的功能上去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回帖奖励 +20 个金币

方便的话,上传点代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上传点代码看看

已上传,代码功能还未整合,请老师主要看一下定时器驱动与串口驱动的部分

楼主:
这是代码工程文件

楼主:
刚刚代码上传错了,应该是这个 Driv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代码上传错了,应该是这个

1、RCC_APB2Periph_AFIO的时钟使能了没?
2、函数NVIC_PriorityGroupConfig不要随意调用,main最开始仅调用一次

3、定时器局部变量清零下,防止你没有初始化的成员是随机值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别的问题你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CC_APB2Periph_AFIO的时钟使能了没?
2、函数NVIC_PriorityGroupConfig不要随意调用,main最开始仅 ...

1、RCC_APB2Periph_AFIO的时钟使能一直是使能的。
2、函数NVIC_PriorityGroupConfig这个确实一直没在意,发现确实写得不好
3、应该是定时器局部变量未清零导致的,清零之后,串口可以发送数据了
多谢硬汉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