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GUIX多窗口滑动切换,如何避免点击控件的时候,也误触发桌面滑动

楼主(2020-12-18):
实际测试发现,点击窗口上的按钮控件,也会造成桌面滑动。

看来得设置有控件触发时禁止桌面滑动,点击结束后恢复滑动功能。

楼主:
解决了,加上这个处理就正常了
UINT slide_win_event_process(GX_WINDOW *window, GX_EVENT *event_ptr)
{
    switch (event_ptr->gx_event_type)
    {
    case GX_EVENT_SHOW:
        slide_animation_start(window);
        return gx_widget_event_process(window, event_ptr);

    case GX_EVENT_HIDE:
        gx_animation_drag_disable(&slide_animation, (GX_WIDGET *)window);
        return gx_widget_event_process(window, event_ptr);

    default:
        return gx_window_event_process(window, event_ptr);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