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SD卡的数据写入,有没有必要读出来做个校验

楼主(2020-12-18):
实际项目中,好像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感觉以后应用可以关注下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案例,比如电脑端文件复制粘贴是否会做校验。

网友:
感觉没有必要

网友B:
数据看你用来做什么了,关键数据,一定要回读确认的。

网友C:
基于二进制文件自己定义一个文件格式,读、写、改加个MD5的机制。windows .txt文件有时候都一堆不可打印字符的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案例,比如电脑端文件复制粘贴是否会做校验。

电脑上复制粘贴,好像一般都不做。不过现在很多网站的文件倒是提供了MD5,方便用户下载后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看你用来做什么了,关键数据,一定要回读确认的。

是的,确认下靠谱。

楼主:
遇到了一些文件完整性检测问题,现在怕有时候文件系统写入的数据和文件原始的数据有几个字节的错误,而不知道。

有时候平时用户都正常,偶尔来这么一次挺闹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于二进制文件自己定义一个文件格式,读、写、改加个MD5的机制。windows .txt文件有时候都一堆不可打印字 ...

对,现在就是考虑加个MD5做文件完整性检测

网友:
每次回读是必须的 不然来一下很难受

楼主:
已经整上MD5完整性校验。

网友D:
SDIO的传输上本身有CRC校验。

不过RAM中数据本身被打坏,以及传输到SD卡中,但SD卡还末真正从RAM中写入到FLASH,
或是FLASH本身坏了,这个是校验不出来的。

需要更高可靠,可以过段时间再读出来校验,同时使用日志型的文件系统,而非FAT。

楼主:
引用 网友D:
SDIO的传输上本身有CRC校验。

不过RAM中数据本身被打坏,以及传输到SD卡中,但SD卡还末真正从RAM中写入 ...

主要是怕那种数据数据写入错了,而文件系统还提示写入成功了。所以打算从传输前做好MD5,全部写入后,都读出来做个MD5校验。

FAT也有日志型的,像RL-FlashFS。同时他也支持嵌入式文件系统(非FAT)

网友E(2023-05-17):
如果写入比较频繁或者比较大的数据,写入后再读出来做校验的话,可能会让系统卡顿。有什么优化方案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写入比较频繁或者比较大的数据,写入后再读出来做校验的话,可能会让系统卡顿。有什么优化方案吗 ?

我们现在是写入完成,关闭这个文件后做一次MD5,这样的话,就是偶尔读一下。